我用热风枪把emmc吹掉后,鲁班路由器被我拆成砖了

楼主(2025-04-09):
我用热风枪把emmc吹掉了,吹的时候懒没有把散热片拿掉。结果插电有4台灯都不亮了。用万能表测量接口处是有电的,电压12.1v。有5台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焊盘都连一大片了,换谁都点不亮啊

网友:
鲁班有的版本是TF卡,这个是什么版本?

网友B:
这么多鲁班,职业人员哦!?

网友:
太可惜了,不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都连一大片了,换谁都点不亮啊

让我研究一下,把这个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鲁班,职业人员哦!?

我是业余的,很不专业

网友C:
为什么要把emmc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把emmc吹掉

为了绝育啊,网盘模式这家伙还会偷跑呢,绝育了就偷跑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都连一大片了,换谁都点不亮啊

感谢全部修复

网友D:
没掉点的话还可以抢救下

网友:
弄这个要技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掉点的话还可以抢救下

抢救回来3个,一个半死不活

网友:
鲁班固件应该是在spi上面,emmc不影响的,清理一下焊盘试试,如果不行就是吹掉其他元器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绝育啊,网盘模式这家伙还会偷跑呢,绝育了就偷跑不了了

我的两个都没积分了,有个是内存卡的,下次回家看看会不会偷跑

网友:
修复好了就是高手!

网友:
新手不要玩这么高端的,先把锡用铜丝带给吸走,焊盘不带锡,芯片要植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都连一大片了,换谁都点不亮啊

额,看起来楼主比我还菜,这问题都看不出来?焊盘上一大片焊锡。。。
这还用别人说?

网友:
你这个是一代吧不是鲁班。鲁班的硬盘是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