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手的5000元的配置有没有得赚?

楼主(2025-04-09):
30台的400万摄影头,3台PoE交换机8囗,48囗录像机   预算是5000元,保能用就行?

网友:
二手可以砍价的

网友:
不好说,操心费没算

网友:
管理这么多  摄像头

管理软件  好实现吗

网友A:
只算你列的硬件用二手肯定赚,但是线缆呢?施工费呢?后期需不需要维保一年之类?

网友:
对了,48口录像机,硬盘也不便宜,哪怕你用二手的。

网友:
看上去亏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算你列的硬件用二手肯定赚,但是线缆呢?施工费呢?后期需不需要维保一年之类? ...

+1,一看这价就不能接...

二○二五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