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JVC RM-C995电视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5-04-09):
地摊市场买了四个老遥控器,最喜欢的还是这个JVC电视遥控器,双层按键设计,里面按键是控制录像机的,以前的日本制造都是这种设计,安电池没有反应,打开看了一下,板子被电池漏液泡了,报废了断的地方太多了,碳膜也没有了,没有修的价值了,只能拿来把玩了。

网友A:
双层按钮设计确实有趣,同一电路板有不同功能。

网友:
这个没有飞梭,当年这遥控器不便宜

网友:
看这遥控器9几年的产物

网友:
如果真有用,用导电银漆应能修复

网友:
这种是电视机和录像机2合一遥控器了,比较少见了

网友:
上古品牌的

网友:
当年这遥控器不便宜

网友:
熟悉的455晶振,现在好多遥控都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层按钮设计确实有趣,同一电路板有不同功能。

就是有个按压开关,上下层功能切换,格力有个遥控也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