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晕死充电LED灯 充电一直是绿灯

楼主(2025-04-10):
把电放完之后再充也是绿灯,你到底在充电还是充满了。好像有充电管理芯片的。但那个led指示灯是单色的。

网友:
换成4057充电芯片,可以用单独绿色的,充满就灭了

网友A:
4054 CHRG脚连的那颗LED充电的时候常亮,充满截止之后会灭,你这个灯的厂家用的LED颜色不怎么合适,容易引起误解,一般都是用红色的LED。

网友:
几年前买过好几个,都是充电亮绿灯,充满就灭,

网友:
绿灯的确容易把人搞糊涂

网友:
这种一般只有一个指示灯,就是充电常亮充满熄灭,或者充电慢闪充满常亮,灯的颜色无所谓的。

网友:
如果看绿灯不顺眼,更换为红灯。

网友:
就一个色儿,充电就亮充满就灭

网友:
换块4056搞掂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充满熄灭吧,之前买的拆机电子烟主板都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
我感觉楼主缺个表,现在表几块钱一个,买个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4 CHRG脚连的那颗LED充电的时候常亮,充满截止之后会灭,你这个灯的厂家用的LED颜色不怎么合适,容易引 ...

+1,老湿机...

二○二五年四月十日

网友:
充电一直是绿灯电池挂了也是这样。

网友:
去换一件板啊。

网友:
有个长条感应灯也是充电亮绿灯,,充满熄灭。。。谢谢分享

网友:
有充电保护

网友:
充满就灭了

网友:
用万用表直接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