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搓DC-DC降压/可调电源LM2596S

楼主(2025-04-10):
最近有空,把囤的模块,防水盒拿出来,做一个简易可调电源,主打一个玩

买的LM2596S模块,参数如图

最低电压为1.2V,最高电压比输入电压低0.5V
Diy主打简洁,没有加装高精度可调电阻,体积可以做的很小,内部没有直流电源,通过5.5DC输入,接线端子输出

回头一看材料,原来都是我薅的羊毛

网友A:
输出端子真结实,其实也可以再加装输出插座,插拔比拧螺丝更方便

网友:
3A 的开关电源模块 3元,盒子贵

网友:
看得我都想做了

网友B:
应该优先选用电压电流表。

网友:
可调电源还是要能插4MM的香焦插头方便,这个螺母可以换成穿孔的吧

网友:
炮灰电源,使用便捷

网友:
看着很精致啊。

网友:
真是够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子真结实,其实也可以再加装输出插座,插拔比拧螺丝更方便

主要是家里没有插接设备,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优先选用电压电流表。

这个表精度一般,玩耍够了,电流不在乎,毕竟模块最大才3A

网友:
做工很好啊

网友:
没看到用的啥模块,电流多大?

网友:
能用很多年

楼主:
该DIY电源弊端也很明显,防水盒无散热,模块不适合长时间大功率使用,也没有在模块上加强散热
该模块本身很入门,电流最大3A,日常2A以下使用
只能玩一玩,不能当成生产力

网友:
挺好玩的!小功率小电流可用

网友:
没有看到电路

网友C:
方孔开得....
有提升空间

网友:
挺过分的说。。放毒放毒又放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孔开得....
有提升空间

那不是呢,圆孔可以电钻,方孔纯手搓,还是工具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