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中“8139”大佬“毒”跟着做DCDC电源未完工报告

楼主(2025-04-10):
近日闲暇时间多,看到8139有新作品发布,手痒难耐尝试跟着做个学习下,过程一样,唯有不同的是本人使用烙铁焊接,给一些坛友看下精密焊接的技巧及可行性。8139此方案整体焊接难度偏小,唯有那个2.2uh电感焊接有些难度,需要注意,若分心的话会出现虚焊的可能,建议先用少量焊锡浸润焊盘,然后垂直焊接即可,充分利用烙铁温度的延展性焊接,只要仔细+焊后检查能做到避免虚焊的可能。

因还有部分电阻在路上,本项目属于未结尾状态,待几日到货后全部安装。迫于想验证于是手动组合一个电阻验证了DCDC电源,确认是有3.7v电压输出的,充电部分尚未验证,应该问题不大。另发现在购买TMI3108 SOT23-5 过程中一款VS3108芯片和TMI3108相同,据卖家介绍性价比比TMI3108要高,但是丝印是"CEY",查看芯片手册也没找到该生产厂家及丝印对应的数据,比较怀疑是国产“神芯”(对国产芯片很无语.......),要么是私货重新激光打标芯片,因为引脚几乎是一模一样(通常就算仿制芯片也会引脚定义略有改动),特发上来供大家分享鉴别.

此过程中发现一些疑惑,望了解的大佬指点一二。
1、发现在alldatasheet上没有找到TMI3108任何资料,VS3108更别提了
2、8139大佬若看到的话想问下能否升级下你的MC34063方案升压板,因为始终觉得34063效率有些低,整体结构也不够紧凑,但是后面的8550三极管部分是亮点可以保留或用其它更好的方案替代,再次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功夫都在细节

网友:
这是个啥?5伏升压模块

网友:
哈哈,跟他学做东西猴里猴气的

网友:
体积还能再小点

网友:
批量做吧     方便群友

网友:
这是锂电转单节电池呀

网友A:
应该再预留一下安装固定孔,或者画个适配的3D打印模型座,方便安装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再预留一下安装固定孔,或者画个适配的3D打印模型座,方便安装固定! ...

小板子适合塞进任何缝隙或犄角旮旯里,本身用途就是电源转换,若有了安装孔位反而不能灵活了

网友:
量大会比网购还便宜

网友:
这是批量制作呀?!!!

网友:
板子还能做的紧凑点

网友:
我也是纳闷,国产芯片查不到pdf,哪怕是厂家官网也没有。是怕吗米国导弹锁定了目标吗?

网友B(2025-07-01):
这个板子我也打了  用t12焊接 感觉就是电感还有led不好焊接 把焊盘加大一点 露出一点来就很好焊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也打了  用t12焊接 感觉就是电感还有led不好焊接 把焊盘加大一点 露出一点来就很好焊接了 ...

电感脚在底部,类似BGA那种,用电烙铁是不好焊的,只能加锡垫高了才焊得住
有风枪或者加热板就容易了

网友:
我也想学,没你学得好学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脚在底部,类似BGA那种,用电烙铁是不好焊的,只能加锡垫高了才焊得住
有风枪或者加热板就容易了
...

怎么不好焊,你动动脑筋。先把电感底部粘上焊锡,然后在焊盘上适当弄上点助焊剂,然后定位准确电感在焊盘上的位置,拿烙铁头侧面接触电感侧面,让热量传递到电感底部,融化前面电感底部的焊锡,让底部的焊锡和焊盘融化在一起,不就可以完成焊接了嘛,温度还要适当调高一点点(精准控制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不好焊,你动动脑筋。先把电感底部粘上焊锡,然后在焊盘上适当弄上点助焊剂,然后定位准确电感在焊盘 ...

试了,可以焊上,不过我有风枪和加热台,不需要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可以焊上,不过我有风枪和加热台,不需要这样搞

风枪和加热台适用性不怎么强,容易吹坏不耐高温的元器件,加热台更没什么卵用,想要大的面积又太小,想要小的面积温度又上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