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怎么知道主板是否支持PCIE的硬盘

楼主(2025-04-10):
如题,买了个二手小电脑玩,主板上带128G的M2口的硬盘,但测了一下,走的是SATA的路线,速度很慢,板上还有个2230的位置不知道是啥接口,因为手里也没有NVME的硬盘试,所以怎么能知道主板是否支持NVME硬盘?还有那个M2硬盘上面还有个SATA接口,可以直接插笔记本硬盘,这两个位置能同时插上硬盘吗,哦,对了,机器的U 是3855U

网友A:
一般老主板都不支持NVME,

真要支持的话,肯定会当着卖点大咧咧的标注出来,不会躲躲藏藏的.

网友:
那个2230是接WIFI网卡的,好像有转接卡

网友B:
这nvme口和sata口是二选一的,只能装一个。 说明是走同一个sata通道的

网友:
2230大概率是WIFI,板子写的是E KEY。估计就算转接也支持不了NVME SSD,就算能认到NVME SSD,基本上也不会支持启动,启动还要改BIOS。

网友:
直接试试就行。m2口很乱,有的只能nvme,有的只能sata,有的nvme和sata二选一,有的可以开同时使用。要看跟cpu的连线图,看通道

网友:
那个2230大概率是网卡

网友:
这个有软件可以检测,如主板检测的

网友:
插上试试呗

网友:
老主板通过刷BIOS可以实现

网友:
WiFi网卡接口

网友C:
2230是无线网卡接口,,不用试的,应不支持NVME,,,BOIS应该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30是无线网卡接口,,不用试的,应不支持NVME,,,BOIS应该都不支持,,, ...

有个无线网卡,明显要宽,装不上

网友:
sata虽然测试速度慢,但一般应用基本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老主板都不支持NVME,

真要支持的话,肯定会当着卖点大咧咧的标注出来,不会躲躲藏藏的. ...

二手云电脑,应当没啥宣传的,3855U应当是7代的U,不知道七代的板是都支持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nvme口和sata口是二选一的,只能装一个。 说明是走同一个sata通道的

大概率是这样,看样子没法通过换硬盘来提高启动速度了,原配的128G硬盘很慢,写不到70M,读不到4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无线网卡,明显要宽,装不上

早期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率是这样,看样子没法通过换硬盘来提高启动速度了,原配的128G硬盘很慢,写不到70M,读不到400M ...

这代cpu,pcie 是 2.0 的, 速度也sata 也并没有特别大优势
就算支持nvme, 你也感受不出多大区别

网友:
别折腾了,速率只有2.0X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率是这样,看样子没法通过换硬盘来提高启动速度了,原配的128G硬盘很慢,写不到70M,读不到400M ...

那你把原配的固态换掉不就结了。

现在小黄鱼买个也就几十块,挑挑,读写都400以上还是有的。

实际上NVME读写就算6000以上,对系统启动时间并没多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