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组装漏保看看剩零件不?

楼主(2025-04-10):
之前被老板忽悠“好多铜的漏保”拆开没找到多少铜,就清洗了一下,现在组装一下顺便看看哪里还有铜?

这个漏保的空开部分的跳闸机构是个模块

上面集成了过载保护的双金属片,动触点上附着一层白色软金属,触点所连的电路部分是紫铜的,而之前疑似铜的夹板清洗后可见白茬,被磁铁吸引属于铁质

静触点也是软白金属附着,是个方形薄片,上面的接线端子也附白层,用于应对铝线等接驳的?

触点两边有2片瓷片用于掩护塑壳被电弧烧伤的吧?

灭弧栅后面还有挡板,常见的空开里好像没有

网友:
好多铜,竟然没有一点铜

网友:
见到铜色了

楼主:
如此组装很简单,模块、灭弧栅、栅后挡片、防护片、静触片顺利塞进塑壳

其中输出端口还有一个铁挡板(专为装漏检部分设计?)

另外一半塑壳也顺滑的扣上了

一P完成!也没剩下零件~~

楼主:
余下一P照此办理也组起来了,两个之间插上小小联动杆再合起来~齐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镀铜。。。谢谢分享

为了节省生产成本,这些厂家都整出各种活儿。

网友:
覆铜钢,厂家们都是跟军工企业学的:降低物料成本,节省大量铜资源。
  中国自古就是贫铜国家,改开之后才有机会每年大量进口铜精矿。

网友:
看不明白呀!!!

网友:
看着好像很多铜,实际没有一点铜

网友:
标题是“漏保”,漏掉了吧

网友:
触点好像是纯银的,可以试试检测一下

网友:
拆开后,组装好,不多配件,还能正常使用的,才是高手。

网友:
山上来的货

网友:
有点铜,铁芯上的铜线圈,和多股软铜线是铜的。

网友:
合金铜,装回去还能用

网友:
这是普通空开,不是漏保。

网友B:
拆开还能装回去,佩服了

网友:
降本增效,厂商大爱无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还能装回去,佩服了

早先拆散了那种常见的(人x/正x/徳x……)也装回去了,偶尔剩几个零件~比较费劲一点,这个就小孩玩滑梯--就是溜,得利于零件坚挺尺寸精准,拆装没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