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点焊笔的简化原理图

楼主(2025-04-10):
看到别人发的电容点焊笔原理图比较复杂,构思了一个简化的原理框图,单片机的部分没有细化,大佬们看看,这样弄出来能实现较好的点焊效果吗?
法拉电容的充电就直接用5V电源浮充,只要电压不过高,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法拉电容到点焊笔的连接,要注意尽量降低阻抗。

补充内容 (2025-4-15 09:04):
2025-4-14更新:增加法拉电容充电电路

补充内容 (2025-4-15 09:04):
更新的电路图在19楼

网友:
D3,D4是干啥用的?

网友A:
使用单片机的费用会比较高吧

楼主:
TVS管,防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单片机的费用会比较高吧

单片机很便宜,成本不高

网友:
那个SMB7.0CA的有点危险,除非引线有限流,不然会击穿短路

网友:
这个需要软硬件设计

网友B:
有创意,到时侯实践一下。

网友:
5V直接充电 有点草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到时侯实践一下。

欢迎实践,一起讨论交流

网友C:
你这样设计 type C口电流不加限制太容易烧充电器或者烧插座了。另外控制MOS管最好是推挽型,你这样关闭mos管的速度会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设计 type C口电流不加限制太容易烧充电器或者烧插座了。另外控制MOS管最好是推挽型,你这样关闭mos ...

输入可以加个NTC电阻,MOS管的关闭速度应该是够了,这个应用

网友:
mos管性能很关键。

网友:
1、充电不加限流措施,后果就是烧坏5V充电电源;
2、5V电压下,D3、D4没有多大的必要,实际应用中的COM损坏几乎都是过流引起的;
3、Q1使用普通的PNP双极型三极管即可,在不使用图腾柱输出方式下将R2改为470欧姆对MOS也可起到一些泄放作用。

网友:
不错,来个最简点焊机

网友:
等大佬分析下,搞个简单点焊机

楼主:
2025/4/14更新,增加法拉电容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