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填补空白:拆解、保养德奥顿重型锂电无刷电剪刀

楼主(2025-04-10):
拆解、保养重型锂电无刷电剪刀德奥顿。全网没有拆的,拆一下分享给坛友。

开关

散热孔

拆解工具

齿轮很好 。

润滑油干涸了

无刷电机 ,内部很干净

大伞齿

2021 、9 无刷电机

控制板

6个MOS管的 。重型设备

开关的位置

大伞齿 ,齿轮

还有接口,空着的 ,也许是电量显示屏接口。

无刷电机线和霍尔线 。

上昆仑二号润滑油

泉有款接口 ,标识正负极 。

组装上 。

开口5CM  ,有得玩了 。

拆解、保养完毕 ,剪开鸡手 类的应该可以。

网友A:
这玩意一定得锁好,除非家里只有你一个人,专业工具,非专业人士危险性极大,
据说有种带电容感应刹车的,不知道触发准确性和灵敏度怎么样,不管怎么,这玩意看着和电锯恐怖程度有得一拼。甚至比电锯还恐怖。一定得防止小孩接触。

网友:
构造有电简单啊    不知道好不好    牧田的3000多

网友:
这修剪个树枝嘎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一定得锁好,除非家里只有你一个人,专业工具,非专业人士危险性极大,
据说有种带电容感应刹车的, ...

嗯,这东西力道奇大,我这个有防剪手功能,但这个功能是程序控制的,有时候会失灵,所以不能相信机器,不用的时候都是关闭刀口,拆了电池,放到只能我找到的地方

网友C:
这玩意用来剪排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去年老家的邻居非要给这种剪刀换大电机,我给他换过两把,效果不错

网友D:
这工具不错,用来皮包环切应该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工具不错,用来皮包环切应该可以。

你这是DD切片了。

网友:
构造有电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用来剪排骨效果怎么样?

这个只有在农村才有用处,剪个果树啥的,城里的树都是公家的,随便剪要受罚的。剪排骨可能不行,骨头比树枝硬,而且这个也张不了那么大口。剪骨头可以用手动的,我就买了个手动的修枝剪,总长最长1米,剪排骨好使。

网友:
这个无刷电机不错,保养一下继续干

网友:
好像是涡杆减速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用来剪排骨效果怎么样?

重型的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东西力道奇大,我这个有防剪手功能,但这个功能是程序控制的,有时候会失灵,所以不能相信机器,不 ...

漂亮 ,功能多的贵 ,你这个保养的好, 干活的剪刀,容易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DD切片了。

这个无刷电机不错,改电磨应该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嗯,这东西力道奇大,我这个有防剪手功能,但这个功能是程序控制的,有时候会失灵,所以不能相信机器,不 ...

这种防手剪的原理是什么呀。拆开过没有呀。 这玩意就是剪树枝啥的用的。确实要防止剪到手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防手剪的原理是什么呀。拆开过没有呀。 这玩意就是剪树枝啥的用的。确实要防止剪到手啥的。 ...

注意看扳机上有个金属外壳,当手指碰到刀口金属时,扳机和刀口就通过人体形成了电流回路,于是机器停止工作同时声音报警,戴绝缘手套这个功能就失效了, 并且这个功能是可以关闭的,因为剪一些潮湿的树枝时开着保护可能就没法剪了。

这个保护功能有时候开机后不启动,关机再开一次就好了,估计是程序上有BUG,  反正使用时要当心,每次启动时最好检查一下(手摸在刀口剪不到的部位按扳机,有保护时刀不动同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