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路边捡到一个不知道具体用途的小玩意,幸好还有一块太阳.....

楼主(2025-04-10):
这几天身体不适(头脑发热,肌肉酸痛,咽喉吞咽不爽(有异物刀割或水泥封堵的感觉),也不知道是感冒了还是又阳了。。。哎,吃了两天感冒退烧药稍微缓过劲来),一些图片与帖子就又被拖下来了。

几天前带家人去江边露营烧烤,收拾杂物时在路边灌木丛里捡到的一个小玩意,当时上面还贴了一张照片(当然赶紧撕掉了,不然看着会担心出状况哟)
一个小透明塑料的盒子,造型类似小房子,又有点像小闹钟。

有一个AAA/七号电池的仓,不过负极的弹簧生锈,但是电池仓里的标注却是与常规认知的电池极性反过来。

看了PCB板,估计这玩意在路边也淋过不少雨,已经有点绿油起泡的样子,但是看了许久也想不出来是什么用途的,中间有一个类似电磁线圈的物体。

还有一块亮闪闪的像是玻璃镜子的板子在盒子正面,后面连了两条线到PCB板上的电极位置。

推测这个亮闪闪的是太阳能电池,于是翻出UT60B,在普通LED吊灯下方约60cm处测量电压约0.7-0.8V

点亮手机电筒可以到1.45-1.53V,

又用了再强一些的光源,电压输出可以到1.7-1.72V左右,看来应该是太阳能电池了。

不过好奇能输出的电流,于是尝试UT60B直接短路正负极,却几乎测不到电流。
莫非是万用表的保护机制么,还是需要串入负载才能测定啊?或者是我的档位选择错误,不应该用mA或μA档,直接上A的自动档么?

看来这极可能是某种带太阳能驱动的小玩意,欢迎大家给个想法。
我还需在有空的时候量量电流输出,也许就改成一个单充镍氢电池的小物件也好,毕竟还有空余的5号电池夹。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是杨再继续阳,

网友:
配一个磁铁,有太阳时,摇摆,永动机。

网友:
车上用的吧,有光就摇动,类似计步器那种

网友:
这是一个太阳能汽车摆件,可以跟商家定制图片的,在别人汽车挡风玻璃下面见过类似的这种东西

网友:
车上的小装饰吧,摇摆太阳花什么之类的

网友:
太阳花一类的太阳能驱动摇摆的

网友A:
看电路就是个摇摆小玩意,比如太阳能的小摆件啊之类,车上放的能摇动的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就是个摇摆小玩意,比如太阳能的小摆件啊之类,车上放的能摇动的摆件。 ...

意思是那个线圈后面有一根轴,能电磁驱动做非圆周的摇摆。。。试了用七号电池没啥变化,到时再看看,不行就只拆那个太阳能板

网友:
羊了个羊吧

网友:
可能是流感病毒  谢谢分享

网友:
太阳能汽车摆件

网友:
有些钟的摆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没有见过,贴的照片可以判断吧

网友:
那种汽车里面的太阳能摆件?转经?小花?小草?还是什么招财猫?

网友:
这是那种太阳能摆件的一部分,小太阳能板还能再利用一下

网友:
加上电池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就跟太阳能招财猫或者太阳能摇摆组件是一样的。电池板还可以自己改造下

网友:
原来是个小摆件啊,能摆动的件

网友:
摆臂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