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方口转换头测试

楼主(2025-04-10):
网上购买了联想笔记本方口转换头,内针识别电阻为560欧姆,对应电源应该为90W。用可调电源测试可以充电,充电功率35W左右。接固定输出40W21V电源不能正常充电,应该是在插入充电器识别阶段功率超45W。

楼主:
用这个电源,带不起笔记本电脑。把识别电阻改为120欧姆,对应45W。或许可以用。又需要拆转换头

网友A:
联想这种是不是有协议的?我很想买一个那种超薄的方口来给我的电烙铁供电。

网友B:
这看着也不像联想的电脑啊。。。

网友:
我前段时间直接买了一个转换线

网友C:
方口转换头调皮不认40W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着也不像联想的电脑啊。。。

nce的,和联想用的相同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这种是不是有协议的?我很想买一个那种超薄的方口来给我的电烙铁供电。 ...

中心针和负极接了一个电阻,阻值对应不同功率,120欧姆是4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口转换头调皮不认40W充电器?

充电功率30W多,40W却不能用

网友:
方口已经不多见了

网友D:
功率大的电源反而不能用,有点奇怪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改TPEYC接口

网友:
联想就会在这些地方搞点小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的电源反而不能用,有点奇怪

应该是转换头问题,内置识别电阻是适配90W电源的

后续:为联想笔记本电源转接头减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5260-1-1.html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