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种用钢滚轮的磨刀器,这么再复活?

楼主(2025-04-10):
这个用了很多年了,感觉不如当初锋利了,是不是用砂轮把他磨的粗糙些?

网友:
这种磨刀器的原理应该是和刮刀一样的吧。

网友:
这个磨普通的刀还行,稍好点的你根本刮不动。好的刀比你这刮刀还要硬,怀疑你换刀了

网友:
应该是太脏了,洗洗试试。

网友:
没用过,不知什么原理这货能把刀磨利。

网友:
看外表应该要换新的了

网友:
我都是把那个盘片转个角度继续

网友:
这种磨刀器的原理,主要是“纠偏”
平常我们感觉到的“刀口钝了”分为几种情况:刃口缺失、刃口偏离中心线。
这种磨刀器的原理,就是纠正偏离的刃口,使其保持在中心线上。

楼主:
昨天用碱水把它泡了下,各种污渍能除掉,然后再用,效果好了些,

网友:
磨刀器刃口磨损了

网友:
这个磨普通的刀

网友:
这中磨片类似玻璃开孔器的涂了磨料的钻头那样,用久了磨料消耗没了就效果差了,重新涂敷磨料才能恢复如初,不过这比买新的难多了。

楼主:
清理了下,就好很多了。

原来有太多油,效果很差

网友:
如果能拆开   那就左右调换一下,家里以前有一个类似的用久了   就左右调换一下

网友:
这个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