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想做一块2T MLC SSD,求英睿达BX100的改造攻略,顺便拆个120G的给大家看

楼主(2025-04-10):
想找一块2246EN的板子做一块2T的MLC盘,想问问列位大佬,单颗256G 4CE有什么推荐的吗?
海鲜市场找BX100找到的基本都是250G和500G,不想多花冤枉钱,其实120的正好,如果跟我想的一样,两颗NW744做个U盘,板子拿来改造。
但是找遍全网都找不到一块BX100 120G的拆解图,就去海鲜市场蹲,好久才蹲到一块,拿下回来拆给大家看,换个改造攻略不知道行不
这个外壳是不能用的,也想求推荐个好用的外壳,最好是CNC的。

板子图:两颗NW744,果然跟我想的一样,2、4、8颗区分120G,250G和500G
三种容量的板子好像也有不同之处,这个就不清楚了。

主控来个特写

原盘状态,清没清零过不关心,反正颗粒要做U盘的。
顺便提一句:这东东重新开卡后Crucial Storage Executive还是可以识别并更新固件的,但是更新不成功。

谢谢观看!

网友A:
2T的 还是2258H   好点   速度 寿命都比46EN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T的 还是2258H   好点   速度 寿命都比46EN 好

英特尔2258G的板子行不?就是这板子只能单缓存,能支持双晶缓存的话也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特尔2258G的板子行不?就是这板子只能单缓存,能支持双晶缓存的话也可以考虑。 ...

需要换主控,我的1T 就是范范大神定制的 2258G  +东芝颗粒

网友B:
2T MLC其实可以试试L06B并CE,配2258H,相比东芝颗粒可以用到缓存(58H配东芝MLC只能用58XT固件,58H原生支持缓存的固件没流出)。
4CE 256G的2D MLC一般都是单颗16Die起步,不好找且价格贵、功耗高,Die数量太多了效能还不如32Die及以内,其实不如攒俩1T的,还算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特尔2258G的板子行不?就是这板子只能单缓存,能支持双晶缓存的话也可以考虑。 ...

英特尔的带缓存的可以,网上不少

网友:
贵在折腾,看看这个主控寻址够不够

网友C:
15139 256颗粒吧,质量还可以

网友D:
2T MLC可选择不多。
2246EN,毕竟还是老了,带2T略显吃力。
推荐,2258H+L06b,比如:
佰维C1004的58H板子+8贴NW821

网友E:
这个板子做工真心不错啊

网友F:
这个真是纯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T MLC其实可以试试L06B并CE,配2258H,相比东芝颗粒可以用到缓存(58H配东芝MLC只能用58XT固件,58H原生支 ...

合并CE不想玩,对我来说有点难。两个1T就没必要折腾了,我需要一块2T用起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2T MLC可选择不多。
2246EN,毕竟还是老了,带2T略显吃力。
推荐,2258H+L06b,比如:

好的我记下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做工真心不错啊

镁光啊,我也就是看中了这个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139 256颗粒吧,质量还可以

这个我记一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是纯折腾了。

生命在于折腾,刚好也需要用

网友G:
淘宝找一下这款主控板,双缓存位,带intel缩ce跳线,4贴29F04T2AWCMGx正好2T,我以前做过同方案的,速度,寿命,稳定性都港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找一下这款主控板,双缓存位,带intel缩ce跳线,4贴29F04T2AWCMGx正好2T,我以前做过同方案的,速度 ...

这个可以有,谢谢大佬

网友H:
前不久刚做的,2258H+L06B,2TB。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不久刚做的,2258H+L06B,2TB。

这个好手艺,完美利用整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