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榨汁杯换个电池

楼主(2025-04-10):
邻居的榨汁机坏了不要了,拿回来看看能不能修理
先简单判断,按键无反应,充电灯也不亮

撬开盖板

测量电池电压0.02V,基本确定电池饿死

先对接一下,看能不能抢救回来

先用3.9V电池对接,没有多少反应,后来两节串联,8V左右对接
对接大概1分钟,电压升至0.15V,但是测量过程中电压迅速掉落
正常这个电压只需要对接20多秒就能救活,这个电池电压基本没涨
而且电池发热,能听见滋滋的冒气声音,电池报废了

换一个其他地方拆下来的电池

存放了很长时间,电压还有3.9V

纯手工焊接,焊接完焊点有点高,又重新剪掉一部分焊锡才勉强能合上盖子

插电,可以充电了

实际使用后换的电池也是虚电,空转能转一会,放了水果也是转不动
不修了,扔了

补充内容 (2025-4-17 10:29):
发现这个杯子是有BUG的,拧紧杯盖触碰安全开关就会通电,昨天充电就一直充不满,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电池被饿死

网友A:
更换的电池不行,需要动力电池,至少5C

网友:
这种小电器都喜欢用泓力的电池,哈哈

网友B:
为何要扔?再买一节新的18650就能修好呀。

网友:
换节好一点的电池应该还能用。

网友:
换就对了,换个带保护板的更好

网友:
这种小电器生来就是吃灰的
不过这颜色好看

网友C:
看空间应该装两节电池并联

网友:
只有我一个人是来看邻居的吗?

网友:
杯子粉嫩粉嫩,一看就是女邻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空间应该装两节电池并联

设计的时候是两节的,生产的时候控制成本就用一节了,还好比较良心没加水泥

网友:
颜色粉粉的,邻居是个女的。

网友:
买个VTC5、6直接嗷嗷叫

网友:
电池要分动力和容量型的,保存的时候做好标识就好了
现在的小电器都是垃圾电池,太便宜了

网友:
应该换上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的电池不行,需要动力电池,至少5C

嗯,动力电池这个没想过,还好看了大家的回复,从垃圾桶里捡了回来,淘了个15C的动力电池,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扔?再买一节新的18650就能修好呀。

捡回来了,看来是需要动力电池,我又买了动力电池,等到货了换上。

网友D:
还需要整台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需要整台点焊机

可不能再整了,上次整的电焊就只用了一次。我买的点焊好的电池已经换上了

网友:
有点像是玩具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