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型号DKJ/1-90 机械式定时器

楼主(2025-04-10):
DKJ/1-90 它的型号?

带铃响的。

开关,铜片,应该是银触点

机械设计,有齿轮,有发条,

谢谢欣赏。

网友:
纯机械结构,皮实耐用抗电磁脉冲核辐射

网友:
交流的,皮实,上次换了个微波炉的定时器,没注意是直流的,上机就烧

网友:
触点烧蚀的有点厉害

网友:
以前格兰仕换了一个,买的拆机的

网友:
微波炉里的吧

网友:
机械的定时器比较可 靠

网友:
金属齿轮,良心货

网友:
像是微波炉里的定时器,带铃报响。

网友:
楼主在修微波炉。。。。。。。。。鸟

网友:
这个定时器全金属的齿轮质量不错。

网友:
触点烧蚀了

网友:
纯机械的,皮实可靠。

网友:
机械定时器和电子定时器那个准确一些,应该是电子定时器吧。

网友:
这东西机械的不容易坏

网友:
机械的耐用啊

网友:
皮实耐用抗电磁

网友:
电流过大了

网友:
皮实可靠,就是怕灰

网友:
触点打磨一下,可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