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种带缺口的螺杆叫什么名称?

楼主(2025-04-10):
不是圆柱体,一端是平面形状,这种螺杆叫什么?

网友A:
D型
按这个关键字

网友:
风扇电机轴装风叶的那头大多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型
按这个关键字

D型某宝搜索不到东西

网友:
不认识的东西太多了,楼主直接公布答案吧

网友B:
D形槽,有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形槽,有这种说法……

D形槽是垫片

网友:
老旧座钟式鸿运电风扇安装扇叶的轴就打磨有这个缺口,不知叫什么名称。

网友:
似乎没有什么确定的名称,如果要说,就是“同轴定位旋转螺杆”,现编的

网友:
普通螺杆+切割机

网友:
你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这叫“半月轴”不是有“半月键”吗?跟它是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