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一张IC卡在不同的设备上读取出的卡号确不相同

楼主(2025-04-10):
同一张IC卡在不同的设备上读取出的卡号确不相同,A设备读出卡号为:09833566;B设备读出卡号为:0012579534
,请高人定制一个换算工具.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公司新租赁了一栋厂房,距离旧厂房3公里。要求安装门禁控制系统,旧厂房因为是十年

前安装的,使用旧版本的蓝本门禁控制器,因此新厂房也是购买了蓝本3040T的门禁控制器,看资料都是支持韦

根34/26协议,以为相同品牌的设备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一顿操作增员刷卡居然无法识别,仔细分析两边的设备

读取出来的卡号不相同,这就导致员工持卡确无法在两边厂房互通。  当然两边读卡,两套不一样的系统增员,

还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就使得HR必须两边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以下是AI得到的一些信息:
‌已知数据‌
  • A设备输出:09833566(8位十进制)
  • B设备输出:0012579534(10位十进制)
‌步骤1:还原原始16进制卡号‌

假设A设备直接输出了原始16进制物理卡号的十进制形式:
09833566H(16进制) → 159798630(十进制)
但A设备实际显示为09833566,推测可能‌截取了后8位十进制结果‌(即159798630 → 9833566,补0后为09833566)。

‌步骤2:分析B设备的转换逻辑‌

B设备输出的0012579534可能通过以下方式生成:

  • ‌原始16进制转换‌
    若原始卡号为09833566H,转为10进制应为159798630,与B设备结果不符。
  • ‌字节重排列转换‌
    将09833566H按小端序调整为66358309H:
    • 66358309H → 1,717,411,593(十进制)
      该结果仍与B设备输出不符。
  • ‌协议编码差异‌
    若B设备采用‌韦根34协议‌,可能将前3字节0983H与后1字节3566H拆分组合,例如:
    • 0983H → 2435(十进制)
    • 3566H → 13670(十进制)
    • 合并为243513670,截取后10位得到0012579534(需补前导0)‌23。

三、换算方法总结
设备
转换逻辑
示例推导

A设备截取原始16进制卡号的十进制后8位09833566H → 159798630 → 取后8位补0 → 09833566‌23
B设备
按韦根协议拆分组合后补前导0
0983H+3566H → 2435+13670 → 合并为243513670 → 补0至10位 → 0012579534‌23

四、验证工具与方法
  • ‌16进制转十进制工具‌
    使用在线转换工具(如RapidTables)输入09833566H,验证其十进制是否为159798630‌2。
  • ‌协议模拟测试‌
    将09833566H按韦根26/34协议拆解,观察是否得到0012579534‌3。

网友A:
围观学习一下。
最好是联系厂家咨询一下!等你回复!

网友:
不懂,但是我建议你咨询一下卖家
实在不行,淘个旧的,无论读出哪一个,替换掉不一样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学习一下。
最好是联系厂家咨询一下!等你回复!

厂家是指望不上的。只会冷冰冰的告诉你,为什么不买一样型号的呢?把所有设备换成同型号的。我试过了!

网友:
读卡器问题吧,在新设备添加应该就可以

网友:
不是很懂,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B:
淘宝上买一个普通的读卡器就行,之所以卡号不一样,是因为读卡器设置不一样。买读卡器后设置成能读出一样格式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一个普通的读卡器就行,之所以卡号不一样,是因为读卡器设置不一样。买读卡器后设置成能读出一样格 ...

我门禁的读卡器都是相同的呢

网友C:
厂家有配套的设置工具。问下卖家能不能提供。两个读卡器都设置成相同的算法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有配套的设置工具。问下卖家能不能提供。两个读卡器都设置成相同的算法就好。 ...

问过了,只让换成统一型号的硬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