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装一下漏保的检测部分

楼主(2025-04-10):
写了“组装漏保……”帖子,结果发不出来,咋回事?后来重发了一下,只有空开内容,现在还把漏保的检测部分发一下,看看成不成~
这个漏检也是模块化的,但是比空开要啰嗦一点~先看看动作模块

蓝色的是跳闸指示(显示Of/ON)也是重合闸扳柄(类似常见漏保上的那个按扭)白色塑料就是跳闸触发板
还有一个小方盒子,有漆包线进入里面,方盒下一根细塑料针与触发板接触,方盒没办法拆开,估计里面是电磁铁,会推动塑料针去按动触发板,盒子经过螺钉和弹簧固定在动作模块上

电磁漏电检测的主角是这个,它是套在外壳的端子部分里的

上面集成了j试验电阻,测了一下阻值是7K,但是色环是蓝绿红?不知咋回事,

还有一根试验电阻连线,先行把那根线头上的绕簧套在外壳的桩子上

还要下一个与簧圈接触的弹簧

接着要装上带有另一卷簧的试验按钮,按下按扭时俩弹簧就相接触了

试验电阻的一端就插入到按钮卷簧里,完成试验回路~这个设计比起常见的漏检按钮复杂了

接下来把动作模块卡进外壳了

再把端子外壳和侧外壳合起来

最后扣上另一侧壳子就OK了

网友A:
组装好以后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好以后还能用吗?

还没来得及试试呢,它比较结实没有零件断或裂及变形,组装也顺当,应该功能正常。

网友:
这东西坏了就换修好也不保险

网友:
漏保的检测部分

网友:
这个拆过还能用吗?

网友:
没有多出来的原件吗

网友B:
这个拆装后应该就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拆装后应该就废了吧,,

刚才通电按下试验按钮就跳闸了,再合闸也正常,等接个负载看看?
拆开前按钮是按不下去的,拆洗装折腾反复,确没有弄断啥件,看来够坚强,只是铝铆钉都短了换螺丝可以吧?如此估计性能没事的吧?

网友:
安全性不高!玩玩实验一下就算了。

网友:
漏保的检测部分也没啥零件。

网友C:
漏保是的怎样检测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保是的怎样检测漏电的?

原理倒是简单,就是零火线到,都穿过环形铁芯,负载电流来回两次通过铁芯,正负电流之和等于0,绕在 铁芯上到的检测线圈也没有电流,当漏电发生时漏电电流通过其它路径返回电源,而不经过环形铁芯导致正负电流之和不为零,那么检测线圈就有电流产生,通过其它元件和机构使空开跳闸。
很显然这种漏保对于人体两点接触零火线的触电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
这些个简单电子配件尤其是有标准模块化的组装件,没有不能修配的,又不是高大上的集成芯片,只是有没有维修价值罢了,修一个需服务费+技术费+配件费,所以低价格低价值的电子配件一般均会是以换代修,若都似这吧里的大枷一样,那这些个电子配件和元器件更新换代和再研发可真是少好几个周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