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路由器,为何有的只有11个信道,有的却有13个信道?

楼主(2025-04-10):
各位的2.4G路由器有几个信道?

网友:
很正常啊。5G也是一样的。

楼主:
11信道的是壁虎路由器

13信道的是个AP

网友A:
好像是地方监管要求不一样,中国大陆一般只有11个信道,区域代码切换成TW HK US就有13个信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地方监管要求不一样,中国大陆一般只有11个信道,区域代码切换成TW HK US就有13个信道了 ...

大陆不允许13个信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陆不允许13个信道么?

具体记不清了,即便路由器选择了13信道,设备如果不支持13信道一样没办法用,所以还是用1-11保险点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兔区是11,其他区域有的是13

网友C:
中国大陆一般只有11个信道

网友:
和地区有关吧,有些地方多点

网友:
我记得部分频段国家不允许使用的,那些频段国家专用,为了国家安全通信使用,所以其他国家也是不同频段的

网友:
11个信道的遥遥领先呗。

网友D:
有些系统能改国家地区,好像padavan,改jp就有14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国大陆一般只有11个信道

2.4G 大陆不支持13信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系统能改国家地区,好像padavan,改jp就有14信道

很多路由器是不是不支持改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路由器是不是不支持改区域?

国产的,正规进口的路由,固件都合规化,是不可能有此功能

第三方固件,padavan和op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兔区是11,其他区域有的是13

你记反了 大陆是13信道 其他是11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记反了 大陆是13信道 其他是11信道

国外都是11信道?

网友F:
地区换成日本还有14信道是最多的
5G换成美国有20多个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区换成日本还有14信道是最多的
5G换成美国有20多个信道

国内5G有几个信道?

网友:
学习到了,原来美国5G有二十多个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