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时候不要迷信品牌货 大牌子也有大问题之苏泊尔下水器篇

楼主(2025-04-10):
需要2个下水器
想搞个304的,以后坏了也好拆卸
因为基本不会锈住

在宝啊,多啊都买了,回来一测全是假的
只能退货
劳心劳神还浪费时间
拖了几个月也没换上
最后下定决心买品牌货吧
多宝品牌货太贵,于是考虑闲鱼
卖家承诺真304,药水可检测。。。。

苏泊尔也算是挺不错的牌子了,就买了
东西确实是304的,用料也可以
但一万个没想到,设计有问题。。。。

有人质疑是假货
是山寨的标志
图片为证,应该是正品

20元钱有一个
讲价19元一个买的

大牌子没错
用料也可以
有缝钢管
但设计上问题严重
好几处漏水
从没见过需要生料带的下水器
这次让我遇到了

最后买了13元的,测了
也是304的
就是用料没有苏泊尔的好
但设计很棒
一次安装,轻松贴合
一点也不漏水。

下图这个
比苏泊尔短很多

网友:
所以不要迷信大牌子,你这个肯定是由其它厂代工生产的

网友A:
苏泊尔不是专业做电饭锅的吗?

网友:
朋友家装修两年后,洗脸池漏水,就是楼主这个东西裂了,有缝管,顺着焊接处裂开了。废品站2元淘来304的,沉甸甸,装上三年没问题

买过一个冷热水龙头,都说是纯铜芯,60元合金芯,出水弯管是塑料的,退了;70元的,固定螺纹管是铜的但太薄,一捏就变形,退了;最后90元的才行。便宜没好货,连实体店都不行,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更不行了。
其实,有时候废品站十元二十元能淘到价值百元以上的,只要会换阀芯就行了

网友:
打点胶水粘上不就得了。

网友:
新的就漏水,设计确实有问题。

网友B:
苏泊尔=大品牌??那我请问你南极人这个牌子大不大??你说南极人出的这个下水器我都信,南极人除了不敢在火箭上贴商标,还有啥不敢的,苏泊尔一个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苏泊尔不是专业做电饭锅的吗?

苏泊尔这些年感觉跟至高和南极人一个德行,全部贴牌都是!!

网友:
安装的时候防水垫之间打上玻璃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苏泊尔=大品牌??那我请问你南极人这个牌子大不大??你说南极人出的这个下水器我都信,南极人除了不敢在 ...

这么一说有道理...

二○二五年四月十日

网友:
苏泊尔是造锅的吧,也生产下水器?有可能是假冒的。

网友C:
包邮塑料9块9还带下水管的表示安装上滴水不漏

网友:
现在很多设计师都是闭门造车,很多演员不知道什么叫体验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邮塑料9块9还带下水管的表示安装上滴水不漏

304不锈钢的全套13元包邮不香吗?尽管是三无产品,这东西材质好好就行,牌子无所谓

网友:
首先苏泊尔不是做厨卫的,就不存在什么大牌子,贴牌而已,下水器安装有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14很便宜,好用就行。我换的几个都是二三十,当时换这个没经验,买了个没开孔的,又不想退换货,还是自己角磨机开孔。

网友:
就算是螺缝连接的,拧紧了也不会渗水,这毕竟是下水不是自来水管,不需要时时刻刻承受压力。这不是设计问题,就是单纯的粗制滥造。

网友:
这个橡胶圈装反了。

网友:
行业不同,品牌不一样

网友:
明显贴牌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