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塑料风页拆不下了,怎么办?

楼主(2025-04-10):
风页卡口原来是D形,固定在D形螺杆上,
但是风页的D形卡口好像坏了,卡口似乎被螺杆攻丝了

现在风页无法退出来了,怎么办才能拆下风页呢
大家遇见塑料风页被攻丝,拆不下来的情况么

网友:
一个人手抓住扇叶,另一个人用钉子或者螺杆顶住电机主轴,然后锤子敲打就能掉下来

网友A:
电机轴用烙铁加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用烙铁加温试试

用烙铁加温会把塑料风页弄坏的

网友:
拿住扇叶,锤子敲轴就可以了,下边垫点软东西,防止电机磕碰。手拿不住,扇叶上不是有缺口吗,用绳子穿过去挂住

网友:
这个风扇不是那种站立式(这种的基本只能拆扇叶后才能出现螺丝拆电机)的吧,看看后面能看到电机吗,如果可以在后面拆开后夹住轴再取扇叶,如果是立式的那种那就没啥好招了,只能一点一点翘了

网友B:
  锤子 你值得拥有 ……

网友C:
用钳子固定轴,旋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锤子 你值得拥有 ……

试过用扳手撬风页,没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钳子固定轴,旋转出来。

轴要露出来一部分,才能钳住

轴固定住后,风页可以旋转到螺杆边缘,然后轴就没法固定了,于是风页不能继续旋转出来,怎么办

网友:
使劲敲应该是螺丝扣卡主了

网友D:
应该是转子温度高把塑料风叶熔化粘接上了,只能用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转子温度高把塑料风叶熔化粘接上了,只能用大力

可能还攻丝了,能转出来一部分,但是卡口到了螺杆边缘后,没法在用钳子夹住螺杆,所以没法继续旋出风页

网友:
电磨一字槽上螺丝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轴要露出来一部分,才能钳住

昨天刚刚拆了几个这种情况。先用钳子固定轴,左右摇晃慢慢退出。退到钳子夹不住的时候,扇叶对好轴的缺口,整个往外拔。不行的话,就在用钳子夹住,多左右活动几次就行了

网友:
一点一点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刚拆了几个这种情况。先用钳子固定轴,左右摇晃慢慢退出。退到钳子夹不住的时候,扇叶对好轴的缺口 ...

整个往外拔,怕塑料坏了

塑料卡口已经被螺杆攻丝了,所以更难拔出

网友F:
拿你媳妇的吹头发的,去加热一下风扇叶片,一会儿就拿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你媳妇的吹头发的,去加热一下风扇叶片,一会儿就拿下来了

把风页吹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风页吹软么?

我以前试个一回,不要太热可以扒下来的,加热的时候要慢一点,就对着铁杆位置吹,慢慢加热,加热快了外面软,里面还是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