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螺丝刀松动,是否有办法修复?

楼主(2025-04-10):
螺杆和手柄之间竟然会打滑

拧普通螺丝没问题,
拧紧一些的螺丝,手柄和螺杆就会打滑,

这种螺丝刀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A:
质量太差,用ab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太差,用ab胶试试。

ab胶怎么用?

螺杆和手柄还是贴合的,螺杆无法拔出,
但是螺丝很紧的时候,螺杆就会打滑

网友:
买一把也就3块钱,还包邮!

网友:
横向钻小孔,打销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胶怎么用?

螺杆和手柄还是贴合的,螺杆无法拔出,

螺丝刀的杆在手柄里面中间应压出二个对称的小耳朵,起到防止杆与柄之间产生相对运动。如果沒有小耳朵,就容易出现你说的状况,柄与杆之间间隙会变大,看看胶能不能渗进去。

网友B:
拔出来打上胶水,再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出来打上胶水,再塞进去。

贴合还是紧密的,就是会打滑

拔不出来

网友:
估计没有修复可能

网友:
拆了换个木头的手柄

网友:
变成扭力螺丝刀了,

楼主:
为何螺杆和手柄之间会打滑?

手柄内部是否有螺纹?

网友C:
502往里灌  ,渗透进去管用。还有一种进口的强力胶 ,和502差不多,但干的慢 ,那个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杆子拔不出来,那就往里再敲一敲,多半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往里灌  ,渗透进去管用。还有一种进口的强力胶 ,和502差不多,但干的慢 ,那个效果应该更好 ...

螺杆和手柄没缝隙,502灌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杆和手柄没缝隙,502灌不进去

这棵树,可以砍掉了 。拼多多送大焊螺丝刀,质量还不错 ,拍一块,返一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棵树,可以砍掉了 。拼多多送大焊螺丝刀,质量还不错 ,拍一块,返一块 。 ...

大焊螺丝刀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的杆在手柄里面中间应压出二个对称的小耳朵,起到防止杆与柄之间产生相对运动。如果沒有小耳朵,就 ...

怎么知道螺杆是否带小耳朵呢?

网友:
6楼的办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