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斐讯遗产H1硬盘盒,为何还有这么多的咸鱼货,成色还非常好

楼主(2025-04-10):
斐讯遗产H1硬盘盒,为何还有这么多的咸鱼货,成色还非常好

最近手里多了2个硬盘,就需要买硬盘盒把他们利用起来,
咸鱼看了一下f斐讯的遗产不错,做工优秀。
当年胆小,不敢入手。
配件齐全,成色99新。
外观和外壳设计都是挺优秀的。

主板做工也好。

主控用的jms576,算是比较老的东西了,
胜在性能稳定,好开盘。

接口都是99新的样子。

安装上2.5寸的机械硬盘,
打算拿来存储电影给投影机用。

以前有块硬盘盒,led指示灯老化,
显示亮度降低,这次顺便给它改造一下。

没有同型号的led灯珠,就找了个更小的贴片指示灯。

焊接好,显示效果还行。

原装的指示灯是白色的,这个改了蓝色。

这次买了2个,其中一个是多年前买的。

网友A:
以前要好几千才能买到的吧?

网友B:
为啥做工这么差的盒子当初那么多人抢???

网友:
手里五六个这个硬盘盒,以前挂京东云路由器的时候,换了好几个硬盘盒都掉盘,自从换了这个H1,几乎没见掉过盘,很稳定,后来宽带被限速就下机了!

网友:
装机械盘容量太少有点浪费

网友:
当年入坑的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要好几千才能买到的吧?

以前就十几不带硬盘

网友:
盒子质量不错,,不知以前是10还是19在坛友购的,,,装机械无法发挥性能,,跑SSD不错,,,

但现都是玩M2盒子了

网友:
应该装固态硬盘

网友:
的确可以,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做工这么差的盒子当初那么多人抢???

做工不差,这是多年前的设计,整体做工很优秀的。只是主控的性能赶不上现在出的

网友:
蓝灯更好看

网友C:
蜗牛这个盒子什么价捡漏的

网友:
蓝灯更好看,话说这货扣之后好像就不好拆开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日

网友D:
说起来都是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工不差,这是多年前的设计,整体做工很优秀的。只是主控的性能赶不上现在出的 ...

还行,SATA协议的发热和功耗拿捏得很好这个该表扬,但是这个板子确实很普通,可能是我用习惯了SSK的盒子,那边全是大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牛这个盒子什么价捡漏的

14.8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都是泪啊

豆包给的答案,当年骗了830亿,艹。和假药停有得一拼,只是老贾跑得快,这个跑慢了。

网友:
这个还不算99新,基本上95新的配置是:带膜的外壳,全新的数据线,带导光板,带螺丝减震圈,带铝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