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雷克沙的ROM短接点在哪里?(Lexar DM918 + QS41T171)

楼主(2025-04-10):
今天拆机,发现一个固态硬盘,查了一下说是雷克沙的,不知道rom短接点是哪里,这是什么主控。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联芸主控, 用MAS0902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联芸主控, 用MAS0902软件试试

谢谢,找不到短接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找不到短接点。

J2,这个板子"AVIDIA"发过tiao'xian'跳线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3865

网友:
也想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J2,这个板子"AVIDIA"发过tiao'xian'跳线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3865 ...

谢谢

网友(2025-06-09):
短接3v3和J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