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机械键盘的电路板到了,这次的做工意外的号,看上去很高级

楼主(2025-04-10):
之前在论坛发过这做键盘的帖子
计划在做一个新键盘,到咸鱼淘了个二手键盘套件,拆洗后做键盘的材料。

今天电路板到货了,打开包装后效果非常满意。
表面哑光黑色油墨覆盖
下图是正面图

这个是背面的图

背面连接器触点近景,还能看到45°覆铜板的纹理

正面近景,这次的按键文字小了,看得费劲

白色的是定位板

定位近景效果

现在还差FPC 27P的连接器和排线了。

网友A:
这是准备自己做机械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自己做机械键盘了

18年到现在用的键盘都是自己做的,就没买过键盘

网友:
自己做的用着顺手

网友:
这网格铺铜很漂亮.

网友:
自己做键盘,厉害

网友B:
主控在另一个板上?我换过一个键盘的全部轴体,累死人,搞了一次再也不想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控在另一个板上?我换过一个键盘的全部轴体,累死人,搞了一次再也不想搞了 ...

有的轴体只是拔下来再插上,你的是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轴体只是拔下来再插上,你的是焊接的?

是啊

热拔插,也得焊底座或者插针上去

网友D:
一直溜的键位,头一次见. 手指不别扭吗?

网友:
高手啊,这个抖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溜的键位,头一次见. 手指不别扭吗?

直列键盘才是真正省力的布局,用过的都知道,手指不用左右移动,上下移动距离也短了

网友:
和我的键盘构造差不多

网友:
这个pcb多钱?

楼主:
杭州捷配白嫖,一个月一次

网友E:
自己做键盘,成本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键盘,成本高嘛?

成本肯定比量产的贵的,时间成本也高。但是量产的买不到我要的键盘布局

网友:
没有专业焊接设备的话,手工焊接工程浩大,一般人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