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2无声音维修求助

楼主(2025-04-10):
小米电视2几天不看突然没声音了。用耳机也没声音 说明是硬件问题 拆开后测量喇叭播放时无电压输出 怀疑tas5717数字功放芯片坏了 就购买了个回来。更换后发现还不行 测量芯片19 25脚静音脚3.3v 高电平 也正常,唯一异常的是 芯片手册标5v的测量只有1.6v 求助该怎么继续?不知道测量哪了

网友:
楼主厉害,喇叭无电压就是功放坏了?

某米的东西,还是换了吧

查查前级,前级好的,接个音箱将就用或者加个功放模块进去。

如果前级也无声,看看电视有无光纤或者同轴,或者机顶盒有无光纤或同轴,同样可以曲线救国。比维修省力省时,音响效果秒杀原机,还不怕坏。

说实话,以前的电视声音部分出问题的概率极低,由此可见现在产品质量有多糟糕。

网友:
tas5717我查了下,这个芯片是个综合处理芯片,解码,音频处理和功放

芯片本身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周边有问题了,例如供电等等

网友A:
重点查下芯片供电,包括3.3和功放部分的pvdd供电电压

网友:
检查13脚AVDD还有36脚PVDD的电压,没有或不够就顺着检查供电

网友:
开机后、、放广告 用遥控器把声音开大一点。。。。这也是电视机和生产厂家一种3营销手段。。。

网友:
芯片级维修,思路要跟上。

网友:
比较先进的维修方法就是,丢了换新的

网友:
自己捣腾的话太烧脑了,售后管不?

网友:
TAS5711无伴音的检修方法
TAS5711是一款常用的音频功放芯片,当遇到无伴音的问题时,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检修4:

检查PDN(掉电检测端)和复位端电压,确保它们的电压均为高电平。
检查I2C总线电压,确认其电压约为3.2V。
使用示波器测量音频信号波形,观察是否有异常。
检查与功放相连的RC总线通道,确认R572处波形是否异常。
如果发现问题,可以用导线跨接主芯片与R572以尝试修复。
检查其他可能导致无伴音的电路,如静音控制电路和电源板质量。

网友:
无伴音的检修方法一般都是先检查外围电路,芯片供电等相关的电路,还有伴音信号输入等电路,哪有一开始发现没有声音就是换芯片。起码先检查VDD供电3.3V和PVDD供电正常不?还有就是看一下电源次极输出电容有没有鼓包失效的!12V和24V的滤波电容重点看一下,有时候伴音供电电容失效也会造成没有声音。多拍几张照片看一下,主板的电源的照片。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机顶盒看电视还是用的网络看电视,如果用机顶盒看电视的话,应急的话可以直接接一鼐外置小音箱完美解决,20元钱一个的小音箱就行了,电源接手机充电器或者电视USB接口,输入接机顶盒就行了,音量调到中间位置就行,就可以用了。关电视机后也不用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机顶盒看电视还是用的网络看电视,如果用机顶盒看电视的话,应急的话可以直接接一鼐外置小音 ...

感谢,我直接买块拆解主板了。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下芯片供电,包括3.3和功放部分的pvdd供电电压

是的,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