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DQ02高精度 LCR数字电桥拆解评测

楼主(2025-04-11):
在一般的维修工作中,普通万用表已经足够用,但在一些较精细的维修中,万用表就略显不足,比如测电容的品质,万用表只能粗略测量其容量的大小,而有电桥就能方便的测量在不同频率下的参数。众仪ZT-DQ02就是刚刚上市的一款高精度手持电桥,不但能测试电阻、电容、电感,还能测试电池的内阻。今天收到货,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下面就看看吧。

一、开箱及功能简介

外包装正面,本产品共两款,DQ01和DQ02,02比01多了电池内阻测量功能

包装盒背面

参数和精度对照表

收纳包,和开尔文夹子

所有成员

开尔文测试夹子

四线电池内阻测试夹子

表正面

背面

顶端的电池内阻插口

侧面的充电/数据传输口,用C口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以进行升级。

打开后支架,方便观测

测试口插片,用线夹测试时,插入测试口以提高测试精度

开机显示众仪的logo

这是电容档

这是电池内阻测试档

二、简单测试

测试1欧的电阻,QJ23A显示1.022,DQ02显示1.0228欧

测100K的电阻,QJ23A显示101.7,DQ02显示101.71K

测1K的电阻,QJ23A显示1.096,DQ02显示1.0962K

测电磁炉电容,5微法的,显示5.1010,D值为0.0002

测一个0.24微法的,显示0.23747,D值0.0002

另一个0.24微法的,这个就差点了

测一个0.22微法的,这个不错

以上三个是1000微法的电解电容,差距有点大
挑选电容很方便

测一下18650锂电池的内阻,为16.11毫欧,电压4.1070伏

测铅电池,电压12.188V,内阻666.21毫欧,这个电瓶已经不能用了

拆解

打开后盖

线路板正面

按键

取掉显示屏及按键

液晶屏 FPC-XX028B057A00-V0

电池座,负极改用弹簧了

被打磨的主控芯片

金灿灿的插口

2000mAh的锂电池,带有保护芯片

测一下内阻,95.56毫欧

四、使用感受

测量精度较高,最喜欢的是电容测试,可以挑选品质高的电容,有效地防止换上新电容后有不了很长时间又坏的弊端,另一个喜欢的功能是电池内阻测试,非常实用

最后上传使用说明书,有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下了看看

网友A:
恭喜拥有电桥好工具,谢谢分享!

网友B:
功能真不少,交直流电桥合二为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拥有电桥好工具,谢谢分享!

感谢老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真不少,交直流电桥合二为一

感谢支持

网友C:
说一下价格,让我心动或者死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价格,让我心动或者死心

这个看似便宜,和同慧的手持对比一下功能,要是能达到同慧的水准就可以买,要不然还不如买同慧的

网友:
测量精度较高

网友:
功能真不少,多少米撸的

网友:
高级工具,价钱不低

网友:
看做工很好,一定很贵吧

网友:
怎么才能让厂家送测啊
要有多少粉丝才可以?

网友:
表不嫌多啊

网友:
看做工很好

网友:
这个表好像不便宜

网友:
拆解、测试过程详实,看了一目了然,并列入选购对象

网友:
功能真不少

网友:
感觉还有点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