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视讯TR100系列/TR100-G1/TR100-G4/数码视讯F7-国科GK6323V100C芯片-固件包

楼主(2025-04-11):
数码视讯TR100系列/数码视讯TR100-G1/数码视讯TR100-G4/数码视讯F7-国科GK6323V100C芯片-刷机固件包

刷机教程:

里面共有两种方法,一是TTL线刷烧录方法;二是卡刷固件包;

下面以数码视讯TR100-G1  TTL烧录刷机方法举例说明,详细请查看固件内教程说明。

第一步:准备工作
首先,你需要打开跑码工具进行跑码测试。测试完成后,关闭跑码窗口,然后把机顶盒插上网线,并把电源开关调到关闭状态。

第二步:连接HiTool
接下来,打开“HiTool.exe”,选择芯片“HI3798MV310”,确保TTL连接好,串口选择对应的串口、服务器IP、版端配置保持默认,传输方式选择“网口”。

第三步:准备刷机文件
把刷机文件解压出来,然后选择“烧写eMMC”—“浏览”,导入解压出来的“分区表.xml文件”。接着分别导入对应的文件。

第四步:网络连接
注意!盒子网线和电脑的网线都要插到同一个路由器上,不然烧录不会成功。电脑必须插入网线,不支持WiFi上网模式烧写,否则会出错。

第五步:开始刷机
点击烧写按钮,开始烧录。此时将机顶盒电源按钮重新开启,左下角会不停走动红色的#号,表示正在刷机。等待刷机完毕即可,完成后会有提示。

小贴士
确保电脑和机顶盒都插上网线;
不要在WiFi模式下进行烧写;
按照步骤操作,不要随意更改设置。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10《数码视讯 固件合集》>《数码视讯TR100系列/数码视讯F7-国科GK6323V100C芯片-刷机包》

网友:
请问有没有F7打开无线网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