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某宝上的手搓mlc优盘靠谱么?

楼主(2025-04-11):
听说这些手搓优盘的品质比大牌优盘还要好很多,

真的有这么好的质量么

网友A:
靠谱的,论坛里大佬也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谱的,论坛里大佬也卖啊

哪个大佬卖手搓优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大佬卖手搓优盘?

范范,找他整了几个,很不错

网友:
价格合适就相对靠谱,找靠谱熟人

网友B:
范大佬的靠谱,直接入手

网友:
靠谱的靠谱    的

网友:
来来来,有料发来代加工,没料直接买成品

网友:
好吧,还在迷信MLC。

网友C:
手搓的基本都是 买的坏固态硬盘拆的颗粒。剩余寿命多少天知道,只能说碰运气。除非你去买人家用好硬盘拆的颗粒做的盘(很少,但鱼有,卖家可以拿出拆前信息,拆解过程的那种)。那肯定是秒一般品牌的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范大佬的靠谱,直接入手

哪个范大佬

网友:
8楼的大佬就是
去积分商城板块看看,他还有成品在售

网友D:
自己用的都是自己做的,没出过问题,小问题自己也能解决。不懂得做的,就找靠谱点的卖家直接买。所谓的靠谱,是他对手里的二手颗粒心里有数,测试过后才拿来卖,还有售后。

大部分二手颗粒(最好是直接从原装板子上拆下的,不是经过多手,或者焊接过多次的)还是靠谱的,很多拆颗粒之前,这固态就很年轻,寿命久得很。但我见过寿命将尽的MLC颗粒,当时没问题,过1-2个月,跑圈就出错,也就是颗粒锁电能力不行了。

网友:
同样的用料下,其实手工搓的永远也比不上流水线机器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搓的基本都是 买的坏固态硬盘拆的颗粒。剩余寿命多少天知道,只能说碰运气。除非你去买人家用好硬盘拆的 ...

听说有些服务器pcie版本的颗粒是不能修改的,写入量50pe,甚至20个pe的都见过,有的里面居然还有Linux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的都是自己做的,没出过问题,小问题自己也能解决。不懂得做的,就找靠谱点的卖家直接买。所谓的靠谱 ...

真正寿命将近的固态硬盘也是挺厉害的,几万小时的工作时间,居然颗粒和主控都没有挂掉,不过这种硬盘的颗粒拆下来,测试结果确实都不太好看,反而是那种使用时间比较短,突然暴毙的,反而颗粒体质非常好

网友:
找范范 闲鱼不少,我也在淘宝买过 diy的 msata mlc ssd 用了8年 也没有坏

网友:
丢不丢数据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还可以吧 也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我自己也搓了几个U盘,用了大半年很正常,而且速度也比买的U盘快,特别是写入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