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个轴承引发的血案-修一台云石机

楼主(2025-04-11):
清明前借云石机给亲戚装修开线槽。没两天就给我说机器无力,碳刷火花大,先让他换了碳刷也没用,估计是线圈烧了。清明的时候把机子还给我了。拆开一看,果然是定子线圈烧坏了。我本来估计是他没经验,长时间连续使用,导致机器过热烧毁的。后来才知道另有原因。

跟了我十多年的老伙计,劳苦功高

机头部分是一个减速齿轮

取下固定座,发现里面是个6002的轴承

先取下碳刷,碳刷磨损并不大,不是碳刷的问题

换向器全黑了,要重新打磨一下

不过线圈完好,所以不是转子线圈的问题

定子线圈发黑,遮挡片也变形了,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定子线圈拆出来。

仔细检查,发现是前面这个6002轴承卡死。拆开看了一下,里面全是黑色油泥。估计是切割地板的时候,喷水带起的泥浆进入轴承,和黄油混合,干结之后把轴承卡死。轴承卡死了,电机阻力大增,最后导致线圈过载烧毁。

然后上网买了一个轴承和一组线圈换上,原样装回,一切ok,估计还能再战五年

网友:
这定子线圈直接就可以拿出来吗,需不需要压出来

网友A:
谢谢分享全过程,加水支架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定义线圈直接就可以拿出来吗,需不需要压出来

用钳子夹住铁芯,然后用胶锤敲击塑壳顶部,利用重力,慢慢把铁芯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全过程,加水支架是亮点

自己打孔固定的,原来上螺丝夹的根本夹不紧

网友:
去年我也整了一台云石机,整完就放着了,一时半会儿用不上。

网友:
竟然有配件卖

网友:
我遇到过一会轴承滚珠磨损,刀片摇摆的故障

网友:
标题应该改成:工具借给别人引发的血案。你应该暗自庆幸了,只是坏了一个工具,要是他出了事故受了伤,甚至触电死亡,还不得赔死你。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前兆的

网友:
居然有现成的线圈可以买到。第一次听说,以为都是自己绕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前兆的

这类属于慢性异常应该是动力慢慢越来越差,热量越来越大吧.

网友:
修修补补可长期使用,没有时间限止。

网友:
定子线圈看起来还行啊,这就坏了?

网友:
所以说工具最好不要借给别人,不爱惜是一方面,出事了谁负责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D:
敢于借出工具,就要做好有去无回的心理准备;不是自己的物品通常是不爱护滴

网友:
楼主修理水平真高

网友:
又可以挣好多小钱钱了

网友:
换向器都不顺便更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于借出工具,就要做好有去无回的心理准备;不是自己的物品通常是不爱护滴 ...

有时候,有些东西借出去前要想好,有可能是有去无回。跟借钱的情况差不多了。真的,如果工具使用不当,造成了人员伤*,就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