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川宇读卡器据说质量不错,哪里可以买到正品川宇读卡器?

楼主(2025-04-11):
usb 2.0的就可以,

多多上好多川宇,
不知道是否正品

网友:
旗舰店应该可以

网友:
拆开看下是牛屎还是封装芯片,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能用软件测试芯片的真假吗

网友:
京东自营看看,多多一直不敢用

网友:
靠谱的  自营店试试吧

网友A:
各大平台的旗舰店就行。 天猫上的旗舰店已经入一堆川宇了,品质不错

网友B:
真品确实还行。我用飚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品确实还行。我用飚王。

你这怕是收了SSK的广告费吧

网友:
5年前在天猫旗舰店入手的USB3.0的川宇,质量可靠,速度非常快!

网友:
立创打板自己焊一个。https://oshwhub.com/centurycarrot/du-ka-q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大平台的旗舰店就行。 天猫上的旗舰店已经入一堆川宇了,品质不错

你的川宇多少钱一个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川宇多少钱一个入的?

平均 50-60 每个,标配 usb3.0、双插头(usb-a + apple)

之前用过一款杂牌的,TF 卡槽接触不良,结果读出的数据随机错误而不自知,
导致无人机的素材坏了一大片。

从此不再用便宜读卡器,一个牌子如果复现上述接触不良,整个牌子全都不再碰

网友:
雷克沙的价格便宜,质量也不错的

网友:
还有川宇的tfk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应是牛屎封装,,电子产品质量都有点碰运气,也许可以用几次就,,,,,这种一般 都是正品,,,

市面上用不着假冒啊,,本身价格就,,,,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啦!!!

网友:
以前用过川宇读卡器,还不错。

网友:
还是要买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