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巧,拆装方便一些的骑行拍摄支架么?

楼主(2025-04-11):
有时候不是骑自己的车,

比如有时候骑蓝车,
要求可以快速拆装支架,
有这样的拍摄支架产品么?

下面这种支架拆装太麻烦了,只能用在自己车上,不适合用在蓝车上

网友A:
像行车记录仪一样拍景的可以用普通支架,只要不挡摄像头就行,应该有简单,自拍的都有延长杆,固定必须牢靠,拆装好像都比较麻烦。
最简单的是用无人机跟拍,就是续航有限

网友B:
我用的这个至简,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还真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C:
买个带背夹的记录仪得了

网友D:
不都是螺丝卡子固定吗?这个也不能算麻烦吧,共享单车可以用。

网友:
现在全民玩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至简,就看你怎么用了。

顶部这个是快装支架么?
你如何把手机装到头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都是螺丝卡子固定吗?这个也不能算麻烦吧,共享单车可以用。

要随身携带螺丝刀,拆装不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行车记录仪一样拍景的可以用普通支架,只要不挡摄像头就行,应该有简单,自拍的都有延长杆,固定必须牢靠 ...

哪种普通支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随身携带螺丝刀,拆装不方便的

手拧螺丝啊,要什么螺丝刀。
Ulanzi优篮子 适用于GoPro运动相机骑行支架自行车摩托车把手拍摄-淘宝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部这个是快装支架么?
你如何把手机装到头顶的

是快装支架,我用的是Insta 360 X4,份量较轻。

网友E:
那种叔叔们用的记录仪能行不?另外看有人有用那种挂在脖子上面的支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种叔叔们用的记录仪能行不?另外看有人有用那种挂在脖子上面的支架呢

挂在脖子上面的支架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至简,就看你怎么用了。

摄像头装在头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带背夹的记录仪得了

记录仪是不是没手机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在脖子上面的支架是什么样子的?

这不都是吗

网友(2025-05-11):
引用 楼主:
摄像头装在头顶么?

效果类似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录仪是不是没手机清晰?

看多少价位的,贵点的还好了

楼主:
这个是不是太显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