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免费的。猫盘提示安装包损毁修复

楼主(2025-04-11):
猫盘NAS故障修复

猫盘安装卡56%提示安装包损毁修复

这种情况一般是刷的ds119j老引导,升级7.0以上版本后,重置或者换硬盘后安装系统提示安装包损毁。需要自备ch340g刷机线,下载远程todesk,拍照识别码给我,大概40-60分钟解决,给你刷ds120j最新引导(含半白跟三合一修复)

网友A:
是不是找到官方的包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找到官方的包再试试。

不是,问题就是内容说的导致的…
海鲜市场50左右,现在猫盘好的也就70-80可以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问题就是内容说的导致的…
海鲜市场50左右,现在猫盘好的也就70-80可以买了。。。 ...

x86平台100多也能买到,何必玩arm平台

网友B:
重新刷固件就行,我的拆开了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固件就行,我的拆开了刷的

谢谢,我也好了。不过我的固件好像有问题信息中心留白!!又折腾三合一!!
哥们你的固件会不会信息中心留白?不会的话有连接不,我来刷下

网友:
还是x86安稳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好了。不过我的固件好像有问题信息中心留白!!又折腾三合一!!
哥们你的固件会不会信息中心 ...

不知道留白是什么情况,没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