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下水慢咋回事?按下时按钮里面很多水

楼主(2025-04-11):
马桶按下按钮里面就很多水,慢慢才下去,法拉换过了还是那样,不知咋回事~画了个示意图,能找到原因不?

网友:
示意图很清晰,绘图和空间想象功底很深厚!走水不畅一般先疏通。没有搞不定的。不比漏水

网友:
1、2,3、4、5  疏通一下

网友:
虹吸堵的概率大

网友:
马桶便秘了

网友:
马桶接地漏处通一下。即1到2 处,那里最细。

网友:
下水堵了,放个小老鼠下去让它刨

网友:
如果以前好好的,最近出现问题,1那堵的可能性大。

网友:
拐弯的地方被尿垢糊满了要么换,要么想办法用草酸+疏通刷疏通

网友:
塑料袋装上水  往坐便器里面墩

网友:
一般都是堵三通那里,别以为管大不会堵,还有一个缘由是上进气或底排气有问题,水向下流过程没有空气补充或太慢导致的。

网友:
那电动疏通器通一下吧。

网友:
堵了么!最简单的原因。楼主图画的好看!

网友:
估计1-2位置堵的可能性大一些,3-4-5这段管径粗一般不会堵。

网友:
买一大袋草酸,没事就放点,过几天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确定2和3之间没有存水弯吗?虹吸马桶不能有存水弯。

网友:
排泄线路详细。

网友:
两个点,一个是马桶里面水垢太厚了,一个是下面的横管太长平时冲水量不足沉积了。

自我排除,就是找一个相对通畅的时候,把马桶水抽干,下腐蚀剂,对马桶内的弯道进行一次腐蚀除垢,看看漂浮物多少,如果很多气泡也很多,就要多搞几次,把弯道处理干净会好很多。。

如果腐蚀后没什么气泡和漂浮物,一般就搞一次就知道了,那大概率是横管太长了,平时冲水量偏少,出现了排泄物石化,沉积在横管里了。

网友:
按你的描述先排查1,虹吸马桶,编号1处是很细的。如果粑粑比较硬粗,就冲不下去了。泡一阵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