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开卡跑RDT没指示灯看,怎么知道是否在跑了?

楼主(2025-04-11):
原本是卡LOGO,  如果短接J1,5条脚芯片严重发烫 也不识别1024M,于是我就短接上面2个 能识别, 直接开卡的话也能开成功,但我开RDT 充电 只是转接板一直亮 一分钟不够就灭了,也不知道是否在跑RDT,这板都没LED灯,请问怎么知道转接板灯灭了是不是在已经跑RDT了,什么时候跑完也不知道, 短接2个点上面与下面都一样的吗 怎么短接下面J1严重发烫呢

网友:
摸主控烫不烫,不烫就不在跑

网友:
原来开卡还有那么多细节

网友:
ROM就是最上面两个孔,如果在跑RDT,转接卡灯不会灭。最保险的是买一个可以显示电压电流的接口。

网友:
感受温度是一好办法

网友:
搞个电流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