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易打蛋器拆机、换C口(2图)

楼主(2025-04-11):
买了个打蛋器,买之前就知道什么结构了

但是到手拆开看看也是表示礼貌
唯一困惑的是
这个年月了
竟然还在生产microUSC接口的产品
果断给他换了

需要这个转接PCB的话,嘉立创白嫖https://oshwhub.com/momololo/mic ... g-fan-jian-rong-ban

简单2图流

楼主:
电池其实也换了,电池没有保护板,也没看到有独立的电池保护电路,也许主控集成了。不管了,电池反正我也给换了,单独加了片保护板。放电保护电压3.0V,保护电池不容易挂。

网友:
接线一样吗

楼主:
啥接线,接啥线?

网友A:
不加固一下?哥俩好糊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接线,接啥线?

看充电接口啊,不是很稳固

网友C:
得想办法换个大电池或者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固一下?哥俩好糊起来

不用吧,接口下面还有焊盘,接口是焊到PCB上的。不过可能焊盘也不是很结实,应该考虑加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想办法换个大电池或者好电池

电池其实换了,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充电接口啊,不是很稳固

接口下面其实还有焊盘,所以起固定作用的不是这两个引脚,而是接口下面的焊盘,不过那个焊盘可能也不是很牢固,应该用胶水加固一下更好。

网友:
可以打点热熔胶固定。。。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多年前买过一个220V的,到现在用了不到3回

网友:
保护板没看到应该功率挺大,要不带电机可能带不动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这不是以前MICRO的接头没用完吗

网友:
看着不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