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威联通TS_451D升级CPU,双核变四核!

楼主(2025-04-11):
RT,这个机器咋说吧,性能是有的,就是不多,网络上已经有关于它的升级文章了。
但是吧,文章博主并没有放出BIOS程序,可能是根据安全考虑。

本次所公开的BIOS程序,版权来源于威联通公司,所有权来自客户,我已获得授权可公开

本BIOS不保证能适合同系列机器,且BIOS里面含有唯一的序列号
可能会修改你机器的序列号导致无法使用威联通账号!!!

这个机器是我的客户发来的,让我升级CPU,并且不差钱的表示,升级到顶配。

所以,我满足了他,大家有升级需要的,可以站内私信我,或者是闲鱼搜索威联通升级。

J4025这个架构的处理器,理论上能升级到J5040的,话不多说,开干就是了

首先要去掉CPU四周的封胶,要不然不好拆,拿热风枪慢慢的加热,然后封胶会软化,拿镊子轻轻的挑开就好

更换J5040处理器,处理器代号是SRFDB,要注意的是,焊盘要托平,清洗干净后再焊接新的CPU。

焊接没问题的话,EC的那五个自检灯都会亮起的,但是因为没有刷入纯净的TXE模块,是不开机的

此外这个机器的SMIP分区也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之前的教程来修改BIOS是不行的,

需要调整SMIP的实际大小,需要复制旧BIOS的地方也不一样。
复制地址从0x00200到0x004000到新的BIOS的地方写入去

按照我之前的教程一步步来修改BIOS文件即可,然后通过编程器在线刷入

成功点亮机器,进入系统之后可以正常识别到处理器,到此,升级完成了

实测可用BIOS程序:
白嫖党——专用:

BIOS修改工具自行到迅维论坛下载,将不再提供,主要是论坛的附件上传限制太小
如果可以把限制改大一点,哪怕一天只能上传30个我都乐意

如果喜欢我的教程的话,可以点赞关注收藏,可以避免迷路!

网友A:
好文章,不过既然客户是土豪了,折腾这种古董还不如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不过既然客户是土豪了,折腾这种古董还不如换新

人家出钱,他说了算,我只管升级就行了

网友:
赶上前排啦,这种神操作怕是学不来。

网友B:
你这个也太夸张了,怎么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也太夸张了,怎么这么厉害

无他,唯手与脑熟尔,赚钱嘛,不寒颤啊

网友:
NB,这技术够可以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能修改BIOS文件的,焊CPU的,都是大神呀。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无他,唯手与脑熟尔,赚钱嘛,不寒颤啊

网友:
又搞手搓CPU的高难度技巧

网友:
玩的溜溜的

网友:
要焊cpu我没有这个能耐,按教程刷一刷bios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么一个CPU肚子底下超过1000个焊盘,要保证每个都能可靠焊接,这功夫杠杠滴

网友:
有钱就是豪

网友:
我也搞不懂,不差钱,直接上挺配啊,为什么都喜欢把奥拓改装成奥迪,要是自己动手我还能理解,花钱去搞,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