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LJ1020 plus打印机定影膜及下辊破裂修理

楼主(2025-04-11):
亲友的HP1020 plus打印机卡纸,自行清理不当造成定影膜及下辊破裂

取下线束

定影组件

可见定影膜及下辊破裂

网购的配件

外观质地与原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定影膜对比

硅油是这样涂抹吗,首次接触

更换后的打印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
随机的硅油,估计寿命会有问题。反正不是自己的,能打印就行。

网友:
hp的机子耐用

网友:
这个也算易损件,换也不算麻烦。

网友:
很经典的一款打印机。

网友:
打印机成色还是挺好的

网友A:
能坏成这样,那是有多暴力啊?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这个款式的打印机比较耐用

网友:
十万级的寿命,非常厉害,单位里面有两台,近20w的打印量。

网友B:
应该把那颗大电容顺便换掉的

网友:
滚子轴都划坏啦!!!

网友:
1020还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坏成这样,那是有多暴力啊?

+1,同问...

二○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那颗大电容顺便换掉的

老机子能用就别动,啊哈哈

网友:
这个机子是非常皮实耐用的,前公司里有好几台,都十多年了。

网友:
里面很干净啊。这机器能打硫酸纸吗

网友:
大婶又修打印机了

网友:
老机,还能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