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紫铜棒做一个外热式电铬铁的尖嘴铬铁头

楼主(2025-04-11):
直径4mm的紫铜棒。

电钻磨尖它,

安在电铬铁上。

使用效果一流。

谢谢欣赏。

网友:
猴哥又双玩棒子了。。。。。。

网友A:
我猜这个烙铁是木头把

网友B:
看挂锡效果不错,买的成品不是有涂层吗?这样也能永久么?等你试验

网友:
优点热传递快, 缺点不耐用易腐蚀. 印象中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挂锡效果不错,买的成品不是有涂层吗?这样也能永久么?等你试验

会腐蚀的,不过腐蚀了就再磨磨,消耗品,磨没了就再换一根

网友:
铜的很容易腐蚀,需要随用随磨

网友:
铁杵磨成针

网友:
能用就行了,还效果一流!
让合金头子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这个烙铁是木头把

4个的塑料把把无疑!

网友:
铜的没镀层的话,温度一高,尖尖几天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腐蚀的,不过腐蚀了就再磨磨,消耗品,磨没了就再换一根

工具是用来收藏的,收藏精品,三年用一次,每次用3分钟,

想它会被腐蚀,有点难、、、、鸟。

网友:
l烙铁头的合金镀层很重要,抗氧化是需要的,
这样的纯铜咋一看成本低,导热好,上锡好,的确没错。
最大的风险是氧化的渣渣导致漏电,以前内热的,这一种外热的都遇到过,触电麻人是小事情,芯片电路搞坏几次。
现在用T12,隔离的,低压24v,原装烙铁头也没感觉到氧化和漏电,功率65w控温,自动休眠动一下激活,烙铁头大点的比较好用了,更大功率的类似产品也有了,一百块钱左右,夫复何求。

网友:
8元一支,用的少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腐蚀就腐蚀,腐蚀了接着磨,辅食完了再换新。

网友:
目测头子直径有点小啊

网友:
纯铜的烙铁头不错

网友:
外热式电烙铁头尖的比较多

网友:
蓄热大就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