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台win10电脑每逢重启 USB必须先禁用再启用才能识别

楼主(2025-04-11):
单位送修一台电脑,win10系统,主诉除了usb鼠标和键盘,其他如u盘,usb无线网卡都不能识别。

进入设备控制台,发现usb设备如下图

这是usb控制器驱动不对吗,可这一批电脑的usb都是win10自带驱动啊?于是各种卸载重装驱动,都没解决。

无意中点了禁用设备

然后再启用设备,竟然好了。

多出来一个 usb composse device 和一个 usb root hub。

以为修好了于是给基层送了回去。结果又被送了回来说问题依旧。

开机发现usb设备还是黄叹号,禁用、启用后又好了。
诡异的是usb键盘鼠标都能直接正常用,而且插任意一个口都是正常的。

这是咋回事呢,怎么彻底修好?求解

重要 不能重装!!!!不能重装!!!!不能重装!!!!

网友A:
重装系统解决99的问题.

网友:
重装解决不了   就换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解决99的问题.

单位的电脑是不能随便重装的

网友:
不可能所有的接口都是如此吧,往往只是常用的一个或者几个,解决方法如下:“开始菜单”-“运行”-输入命令:regedit,打开系统注册表。依次展开下面的注册表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在右面窗口找到“upperfilter”项或“lowerfilter”项,并删除,然后进入设备管理器中把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的所有带叹号的设备都卸载掉。在设备管理器的菜单中,点“操作”-“扫描检测硬件改动”,让系统自动重装一下驱动即可。

网友:
第一个问题,什么主板芯片?
第二个问题,谁倒腾的系统盘?
试一试这个系统,2021 iot

* 光盘分享:    百度网盘;"我的应用数据"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GQ7iLeKt_gauvn_t9jXkQ 提取码:gs3u
                      123云盘:"我的应用数据"分享
    链接:https://www.123865.com/s/S3zjVv-QZMOd?提取码:jJNE

gdsyb系统分享
https://caiyun.139.com/m/i?085CtpXGolv6z 提取码:nrpn
4.9的版本

网友:
x79主板,问问是不是过年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删除所有设备,最后删队ACPI-Compliant System,然后再将发现的设备装上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巧了,我的虚拟机也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USB设备的驱动有点乱了才导致这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手欠的结果,别问为啥
我是重装系统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解决99的问题.

供电挂了,U盘耗电  电压不足造成,外接带电的HUB才行、

网友:
试试把USB控制器的电源-省电选项关掉。

网友:
重装系统解决99的问题

网友:
重装驱动试一下

网友:
找系统管理员重装。单位的电脑只是个人不能随意装,系统管管员可以任意安装。

网友:
USB口有漏电?

网友:
我在用的二台W10
只要插入某品牌网卡(能正常使用),但其它U口就不能用

网友:
我也是USB识别不了

网友:
不能重装的话将驱动删除后用驱动总裁之类的工具搜一下驱动,实在不行插块USB扩展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