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 移动硬盘插手机没反应?

楼主(2025-04-11):
移动硬盘插手机没反应,要通过OTG转接才可以,。。

是硬盘数据线问题??还是手机C口问题??

网友A:
如果插电脑没问题,那就是手机C口的问题,,TYPEC CC1需要接5.1K下拉电阻,才会被主机识别为终端设备

网友B:
有可能是分区问题。

网友:
ntfs  exfat   fat32,你手机只要不是太旧,移动硬盘格式选exfat 128k格式化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插电脑没问题,那就是手机C口的问题,,TYPEC CC1需要接5.1K下拉电阻,才会被主机识别为终端设备 ...

插电脑没问题,通过OTG转接线手机也可以识别,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分区问题。

插电脑没问题,通过OTG转接线手机也可以识别,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分区问题。

粗粮手机不认ntfs格式文件系统,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粮手机不认ntfs格式文件系统,对吧

认啊,我小米10,用的固态+硬盘盒,接上能认能用

网友:
除了格式。还有就是供电够不够。

网友:
供电可能是主要原因,电脑前面板也不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姐妹,原来是硬盘合自带的数据线问题,换一条数据线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楼主:
黑色数据线是硬盘盒原配的,插手机没反应。。。

楼主:
这条白色的是我手机原配的数据线,正常识别。。。。

网友:
无他,唯手与脑熟尔,赚钱嘛,不寒颤啊

网友D:
我猜就是数据线问题,但是这原装的不行说不过去吧,厂家怎么狡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就是数据线问题,但是这原装的不行说不过去吧,厂家怎么狡辩的

买了一年多了,懒的去扯皮,数据线直接扔了。。。

网友E:
原装数据线其它地方使用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数据线其它地方使用正常吧

其他地方没用过。。

网友F:
看手机驱动有没有加otg
我的手机就是 有的安卓aosp系统不加otg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手机驱动有没有加otg
我的手机就是 有的安卓aosp系统不加otg

换一根数据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