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路由器 ,用着用着就坏了,越坏越严重。(MERCURY MW155R)

楼主(2025-04-11):
这个路由器本来是好好的,就像所有的路由器一样,刚进家门都是主力路由,使用pppoe 拨号连接 光猫使用的。后来,慢慢升级了宽带,就退下来了。

这个路由器 小巧玲珑,用来调试设备十分不错,当作无线交换机,可以远程查看 内外的设备。

我把天线 也 内置了,更加小巧了。

整机十分圆润,超薄,携带方便。通过 usb 充电宝就可以供电。

外置天线被扯掉了,wifi 有影响吗 ?

具体型号。

之前这个路由器曾经做过无线桥接使用,虽然界面上有桥接功能,也显示桥接成功,但是无法桥接成功。

最近折腾了 一些路由器,就拿出来再看看。发现,

使用pppoe 拨号也不行了,显示ip 都正常,没有流量。

使用 dhcp 获取ip ,内外网也正常,居然也没有流量。令人意外啊

怪怪乖 !!!看来这次 彻底不行了,只能当作无线交换机使用了。

lan 口 连接 上游 网线,通过 wifi 和其他 lan 口 可以上网,只能做 无线交换机使用了,打开看看吧。哪天 这个交换机也坏了,就彻底报废了。

天下是我之前焊接的,拆除外置天线的时候把  馈线 弄 断了。焊接上去 还可以 使用 WiFi 。

焊接的十分丑陋,好在可以使用

这个 cpu 啥水平,不懂。

生日,13 年的东西。

天线在盒子内,外观十分圆润,携带十分方便。

每个网口都有独立的led ,十分 高大上,哪里像现在的产品,整机就一个 led 。操。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水星的东西貌似一直都是走性价比的。。。。。。也就是低端产品

网友:
人都是活着活着就老了,何况这路由呢

网友:
这多年的设备了,该换就换,早就该换了

网友A:
内置的天线哪有外置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天线哪有外置的好

携带方便,不会 刮来刮去 。

网友:
水星牌子的路由器以前用过一个,没有用坏就被淘汰了。

网友B:
都这样子了还不舍得扔垃圾桶

网友C:
太老了,百兆有线150M无线速率,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子了还不舍得扔垃圾桶

平时用来调试设备,50k 的速度,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老了,百兆有线150M无线速率,该扔了。

平时用来调试设备,50k 的速度,足够了。携带也方便,弄个 千兆的大蜘蛛带着还麻烦。还不好供电。

网友:
改4/32可刷OP...

二○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网友D:
路由器当交换机来用和纯交换机在性能上与多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当交换机来用和纯交换机在性能上与多大的区别?

理论上纯交换机性能更强,但必需指定型号对比,不然没意义...

二○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网友:
可能散热不良坏的

网友:
水星的质量都一般般,现在还有一个4天线的路由器当备用路由器,只不过它不能长期使用,时不时地掉线,关闭电源歇十几分钟就好了。这个4天线的路由器重量极轻,不拆都知道是垃圾玩意!

网友:
做工不 错,用的时间够长也该换新的 了

网友:
该换设备了,直接罢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天线哪有外置的好

内置的顶多信号差点,设计得好也不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