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治疗一颗偏瘫残废颗粒时遇到的怪现象(29F02T2A0CTH2掉CE)

楼主(2025-04-11):
手里一颗256G 8CE的B16A颗粒29F02T2A0CTH2,犯了家族遗传病,掉ce了(也有可能整个通道都坏掉了),上2258xt测试架显示是这样的:

坏的其实是ce0或者ch0,我已经把颗粒转了180度,暂且认为是ch1坏了吧。

可以看到ch0的4个ce显示正常,ch1的前2个ce已经不显了,后2个ce虽然人模狗样地还在,估计也病入膏肓了,所以要想利用下这颗残废,也就ch0的4个ce还有价值了。

然后在2258xt上只开ch0的4个ce,跑个RDT,看下这4个ce体质咋样,还行不行。

rdt结果显示,这4个ce还完全健康,maxEcc才15,那么好,就只用这4个ce吧,于是做手术。

先给颗粒植好锡

然后将图中我框出来的两部分锡球全拖掉,这样就屏蔽掉ch1了。可能这里面,只屏蔽某几个有意义的点就行,但我习惯性的全拖掉。

然后上SM3281N(8ce主控)

结果

正片工具显示有5个ce 160G,这……
好吧,超过4ce正片工具也开不了,爱显示几ce显示几ce吧。

上黑片工具。

然后:

显示3个ce,96G容量,这尼玛也太草泥马了吧。

不管了,直接量产吧,然后:

量产出来130多G?

然后跑圈还过了

这尼玛是何等的卧草啊。

总之,残废颗粒利用成功。

网友:
这个这么神奇吗!!!!

网友A:
太神奇了,这都行?你这是给js指了一条明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神奇了,这都行?你这是给js指了一条明路啊

奸商玩的更花更高端,他们直接回收旧颗粒或坏颗粒切晶圆重新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奸商玩的更花更高端,他们直接回收旧颗粒或坏颗粒切晶圆重新封装。

那就是传说中的洗晶?

网友B:
3281可以跳ce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可以跳ce开啊

是的,黑片工具可以,但速度很渣

网友C:
ch1全屏蔽,把ch0的两个ce飞线过去,就可以正常上单通道的u盘主控了,等我出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1全屏蔽,把ch0的两个ce飞线过去,就可以正常上单通道的u盘主控了,等我出教程吧 ...

好好好,快出,期待ing

网友D:
我也有1片256G的B16炸了一个ce,要是能有单通道主控开7ce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1片256G的B16炸了一个ce,要是能有单通道主控开7ce就好了

江波龙有个m2板子,58h 4贴的是单通道板子,可惜这个板子缓存位置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1片256G的B16炸了一个ce,要是能有单通道主控开7ce就好了

你的炸了哪个ce?

网友:
CH1的第一个ce

楼主:
我的这颗也是,找个单通道板子两颗可以配一下对

网友(2025-05-16):
B16真是炸王之王啊,我有好多B16炸的1CE都不剩了,B16的封装真是千奇百怪的,我拆过,里面有的非常紧实,有的是空的,可能空的里面空气多,容易炸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