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修个读书郎听力宝顺便拍一下拆机

楼主(2025-04-11):
孩子的读书郎听力宝坏了,说充不了电,仔细检查一看type-C接口里面金手指被弄坏了,只能更换一个新的Type-C座。找来一个16脚type小心拆掉原装的换上就修复了。顺便记录一下拆机内部图片分享一下。

正面模样带触摸屏幕

正面模样带触摸屏幕

背面无螺丝全卡扣设计

背面无螺丝全卡扣设计

打开电池显现

打开电池显现

损坏的Type-C

损坏的Type-C

主板很简洁芯片都藏在屏蔽罩下面

主板很简洁芯片都藏在屏蔽罩下面

扬声器和WIFI天线

扬声器和WIFI天线

下面是屏幕可触摸屏

下面是屏幕可触摸屏

钳子先拿下金属壳,附近有元器件不敢直接拆焊台吹

钳子先拿下金属壳,附近有元器件不敢直接拆焊台吹

换好了目测检查无短路

换好了目测检查无短路

装机通电可以充电了

装机通电可以充电了

网友:
手艺不 错,换好C口继 续 用

网友:
还能再继续服役

网友A:
没有用风枪,是直接用烙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风枪,是直接用烙铁吗?

附近0402小贴片元件背面还有一个麦克风,怕吹跑了焊不回来,只能使用保险点的方案。主要是应该使用的无铅焊锡时间短了吹不掉。

网友:
C口附近那么多小元件,没碰掉,真是好手艺。

网友:
使用type-C接口,估计购买时间不长

网友:
真是好手艺。

网友:
附近这么多小零件,楼主你是用什么工具  脱焊 与焊接?

网友B:
能换这个的都不是一般人了,我玩烙铁几十年,都干不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换这个的都不是一般人了,我玩烙铁几十年,都干不了这个

也电子爱好25年+了,当时上学都是随身听学英语。

网友:
换C口不难,这些东东,最难的是程序,SD卡坏了以后,找不到程序的话,就是砖头。

网友:
好大块电池,东西不大,电池倒是不小,续航肯定不错。

网友:
板子做工真好,这有点出乎意料。

网友:
儿童版唱戏机。

网友:
23年的typec接口真脆弱啊

网友:
看ui是联发科的u

网友:
换好C口又可以继续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