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改过萨美特铅酸充电器改锂电吗,

楼主(2025-04-11):
72v铅酸充电器想改24串铁锂充电器,线路板上就看见一个431好像还是控制风扇的,大神帮忙看看从哪里下手

网友:
高端,还用了MCU

网友A:
整不了就白费劲抠脚了,431不会控制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不了就白费劲抠脚了,431不会控制风扇吧

431线路连着散热片热敏电阻

网友:
72v铅酸充电器充电电压应该在14.4*6 = 86.4v
24串铁锂充电电压在3.65*24 = 87.6v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做工似乎不错,带st的mcu

网友:
直接用就行了 铁锂我就是直接用的铅酸充电器

网友:
电池没保护板?直接用就是楼上都说了,我23串铁锂,一样的用72V铅酸的充电器

网友:
这种有单片机 的还是算了,内置程序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