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炫下电桥内阻仪表笔

楼主(2025-04-11):
DQ02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第二次到货了,也希望众仪注意下模具品控,左上角塑料有瑕疵,按键左部有模具压痕,还有就是不知道是干扰还是怎么了测量1M电阻不是很稳,不同频率,测量结果相差很大,例如100HZ 测量1.000M,1KHZ 0.985M,重新开关机1K 1.002M,没研究明白,10M电阻也不是很稳定,以后玩明白再说,问下各位大佬测量电阻应该是什么频率,100,120?,百度了一下大于1K以上电阻建议用1KHZ,但我觉得反而不如100HZ测量准确呢。
内阻仪表笔用的双并18AWG+全保护香蕉插头外壳+弹簧探针做的,自我感觉小巧玲珑,颇有成品感。
四线开尔文夹是14AWG的硅胶线,花血本买了美凌的开尔文夹,以前买的那些号称镀金的都特么变色了镀的黄水。
都说用双绞线好,我用的这个还行,有啥差别呢?,希望各位老板说说。
最后上一张拆机图聊表心意,板子做工不错
还有测量1Ω以下毫欧用内阻仪测量非常奈斯,10毫欧,5毫欧都能正常测量,电桥电阻档最低10毫欧,5毫欧100-120HZ 显示0.002X,但1KHZ下 显示0.0051-0.0049,测毫欧还是内阻挡好用

网友:
主控打磨的挺彻底。哈哈哈

网友A:
先把负极弹簧剪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负极弹簧剪掉点。

算了没动他,就那样吧,我感觉没变形

网友:
以前一直搞不明白,这种夹子为什么要用4根线,现在仔细看才发现原来夹子是两根线。

网友:
负极弹簧可换成锥形的宝塔弹簧

网友:
板子很规整

网友B:
那两个大电容器什么规格的?

网友:
这是多合一,功能集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大电容器什么规格的?

没细看,能校准就不管那些了

网友C:
测量线绕电阻不是有感抗效应吗,四线的开尔文用啥线都一样吧,我用同惠的台式电桥那个夹子是带屏蔽层的,众仪这个4个插头的看样子是没有的,你用上面3细孔的夹子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线绕电阻不是有感抗效应吗,四线的开尔文用啥线都一样吧,我用同惠的台式电桥那个夹子是带屏蔽层的,众 ...

感觉还是有点问题,经常测完电阻,开路的情况显示M级大电阻,需要关机一下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有点问题,经常测完电阻,开路的情况显示M级大电阻,需要关机一下才好 ...

我一再劝诫第一代产品不要购买,或者等上半年再购买,老铁,我说的是厂家开发的新产品,比如众仪是做万用表的,新出电桥就不建议购买,但是新出万用表,可以直接购买,完全没问题,这只是举个例子,

网友:
测的是什么样的电阻?如何接缐测试的?

网友D:
另外开尔文夹的线不在粗,但应尽量双绞,也不要太长。夹子能用镀金的就用镀金的。

网友:
等明年我再买那时模具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开尔文夹的线不在粗,但应尽量双绞,也不要太长。夹子能用镀金的就用镀金的。 ...

草率了当时做的时候忘记了,直接买的一米就直接做了,做完了才觉得太长了

网友E:
电阻挡扑所迷离,各挡位,各电压,各频率下的底数问题,精度问题,另外,串联,并联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挡扑所迷离,各挡位,各电压,各频率下的底数问题,精度问题,另外,串联,并联也要考虑。 ...

我现在跟厂家售后聊着呢,目前发现500Ω电阻测量有问题显示570Ω,插拔后显示499,在插上57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跟厂家售后聊着呢,目前发现500Ω电阻测量有问题显示570Ω,插拔后显示499,在插上570 ...

现时固件已确认的其中一个 Bug 就是自动量程在某种情况下会出错,人手调量程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