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终于是干穿了,4毫米双头批能上电动工具

楼主(2025-04-11):
这套是以前在武汉的那段时间买的,估计不会超过20块钱,一个手柄和15只4mm的双头批,手柄是后来配的。原配手柄是橡胶加ABS,橡胶老化脱落太丑,花两块钱新买一个塑料卡口手柄,旧手柄上夹头拔下来换在新手柄上改造,完美使用。
       批头是60mm双头的,装了手柄以后有30mm在外面,对付一些深孔完全没有问题。问题来了,6.35转4毫米转接头只有10毫米的孔深,双头批尖有15mm放不进去。如果把批头锯成两只又太短,如果再花钱买批头又很不划算。只能钻孔。没台钻没机床,没法保证同心度,只有手电钻……
       关于方案我是考虑了很久,先用冲孔器把里面的强磁给干碎掏出来,然后用两把电钻,一个夹转换头,一个夹3.5钻头,钻头上包汽车耐高温的醋酸尼龙胶带,只留一个尖,这种胶带背面很光滑,既可以防止钻头在孔内晃动,又可以防止钻头的刃对六角形的内壁造成损伤。两只手电钻呈相反的方向对干,钻一会儿就排屑并降温,最终把孔打穿,目测同心度没有太大问题,太好了。下一步准备买一些强磁粘到里面,这样在没有钻夹的情况下,完美使用4毫米批头。谢谢观赏。

网友:
开钻时加冷却水,可以延长钻头使用寿命。

网友:
其实用一有刷的电电钻,可以无极调速拧螺丝完胜小电批,

网友A:
不知道该夸你手艺好还是运气好,反正我干的话估计要干废

网友B:
双头的那种批头不是挺垃圾的么?我有一套,拧重点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该夸你手艺好还是运气好,反正我干的话估计要干废

别看我发帖这么轻松,其实干起来很艰难的。我搞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搞完,钻个一两毫米就拿出来滋水,清理碎屑,钻头太细,力度掌握不好有可能搞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头的那种批头不是挺垃圾的么?我有一套,拧重点就变形了

怎么说呢,正宗s2的强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头子又细又薄,而且这种小螺丝一般都是拧在塑料件里面,没把塑料搞坏就已经不错了。我那天也干废了一个六角的,那天拆硬盘螺丝,用的电钻的高速档,而且把方向搞反了,把螺丝干花了,刀头尖上拧成麻花,切掉头上一节,后面还可以接着用。

网友:
这个通孔手钻不易

网友C:
这种双头黑镍螺丝刀,我买过波斯的,大约2011年卖二十多
虽然S2,但很脆,已经拧劈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双头黑镍螺丝刀,我买过波斯的,大约2011年卖二十多
虽然S2,但很脆,已经拧劈好几个了 ...

那是肯定的,钢材硬度越高越脆。

网友D:
不佩服不行,这也能让你捣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佩服不行,这也能让你捣成功。

这一点还得向老巴兄弟学手搓工具

网友E:
这手艺,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手艺,牛逼!

我每天就花几个小时倒腾这些东西,简直是废寝忘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