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锈钢打孔,大家有没有好用的钻头推荐》

楼主(2025-04-11):
不锈钢,很难钻孔,但经常还遇到不锈钢打孔,买了一个台钻,但一直没找到好用的钻头

网友A:
方大王的含钴不锈钢钻头,给不锈钢薄管开孔是一绝,去淘特用红包,性价比高

网友:
天工霸王钻头  好用, 都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
用合金钻头,类似冲击钻头一样,修磨得好就事半功倍。

网友:
不锈钢专用钻头,我这里专门做不锈钢东西的师傅买的挺贵的,几百块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大王的含钴不锈钢钻头,给不锈钢薄管开孔是一绝,去淘特用红包,性价比高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你问题问错了,问的是有没便宜,且好用的,
打多个孔,建议上好钻头,冷却液,

只打几个孔,建议上酱油,我5毛钱的钻头也能打,有酱油没酱油真的差距贼大。,酱油会导致钻头生锈。需要清理干净。

网友:
好像台钻打的准,手钻不好拿

网友:
7楼的第一句很对,好用的钻头很多,什么山特维克、瓦尔特、肯纳飞硕、伊斯卡等等,钻你的不锈钢好像钻泥巴一样,只是价格贵,几根就能顶你的台钻钱了。便宜的也有,比如PCB钻头,钻不锈钢也像钻普通的铁一样,只是直径小一些,一般最大是3.1毫米,最便宜的几毛钱一支可以买到。需要直径大一些可以买国产整体硬质合金钻头,稍微贵一点,5毫米的要20元左右。实在不行国产焊接硬质合金头部的钻头也能用,但质量差一点,有些偏心较大,好在便宜,可以多买几支挑着用。

网友:
这种PCB钻头钻不锈钢就行,我8元多买了一盒10支的。

网友:
我买的3.175PCB钻头是这样的,还有几盒其它直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题问错了,问的是有没便宜,且好用的,
打多个孔,建议上好钻头,冷却液,

为嘛是酱油?清水、陈醋、可乐雪碧,行不行

网友:
钻头是一回事,手法也很重要,不锈钢比较粘钻头,台钻速度要慢,扭矩大,压力也要大,使劲往下压,争取每一转都能刮一卷下来,

网友:
史丹利的高速钢钻头能钻不锈钢,便宜好用。
迪跃也能钻,价格比史丹利贵点。

网友:
十几钱一盒的合金钢钻头就行了。

网友:
含钴麻花钻,一定要正品,薄板的话用宝塔钻头,我上个月用了几次还不错

网友:
成量或者天宫的含钴钻头

网友:
头部三角的霸王钻头。便宜好用。也有质量区别, 不过就是钻多钻少

网友:
不锈钢粘性大,转速低点,加点酱油,一般含钴钻头都能胜任。

像紫铜、铝、不锈钢等粘性大的材料,钻孔时千成不要太高转速。

网友:
不锈钢打孔用含钴钻头,就是看起来有点黄的颜色那种,同时配合冷却液。注意转速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