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内阻仪,vr50,偶尔用下配个电池组,能用吗?

楼主(2025-04-11):
非电池爱好者,准备买几节电池换戴森吸尘器的电芯,或者以后换个工具的电芯

只买这个表头,准确度怎么样?夹子都不买,手按住能行吗?

网友:
我也进来沾个光偷师学艺一下哈

网友:
为什么不买TS457?

网友:
这么便宜的表头,

网友:
那就不要买了,反正用的少,用个大电阻,看瞬时压降也能看个大概。
建议要买内阻仪的,1035是首选啊,特别是1毫欧内优势挺大,现在太多大单体都是0.2,0.3毫欧,并且超级电容还可以更低。另外一个,基本所有电池商家都认1035测的数据。

网友A:
我做了个立创开源的内阻仪,是本站yjmwxwx网友设计的,不算开尔文夹的话,成本不到10元,线性度也不错,我拿10毫欧电阻校准的,测零点几毫欧的电阻值也正确,这个精度业余使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立创开源的内阻仪,是本站yjmwxwx网友设计的,不算开尔文夹的话,成本不到10元,线性度也不错,我 ...

这个玩不了,水平太高,我还是考虑下ts457或1035吧

网友:
这种测电池内阻的表头,尽量买新款的,经过市场考验的迭代产品应该会好用些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表头,作为毫欧表基本没有问题,测量电池的内阻,只能说天晓得了。

下图是我的测试记录,表中的内阻仪就是指VR50。

这是我购买的评价:

都说充电器显示的内阻不靠谱,我比较的记录中,Lii500充电器显示的内阻值正好在两个毫欧计的中间。也就是说充电器显示的值,至少比其中一个毫欧表准确。

网友:
买电池时让店家配好,如果是用红包慢慢一节节撸的,内阻有点差距照样用,大不了后面又搞新的

网友:
聊胜于无,测18650电池参考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买了个,简单试了下,测量内阻应该比较准确,和我的电桥测量结果基本一致。这个价格,不追求精度,测量个好坏还是可以的